神船的机器好热呀!!!!!!!!!!!!!!

楼主(2016-03-13):
机器自用的。买了散热模组自己改装后,温度就好了!!!
玩LOL再也不掉电了。
古墓丽影也可以玩了

网友:
性能强悍 必然发热量也大

网友:
有效果吗?

网友:
这显卡好强,能跑三万多分不多见,

网友:
在原散热的基础上,又加了一组散热模块。还得有地方放,

网友:
配置不错啊!i7的就是热

网友:
温度测式多少度呢,

网友:
神州的机子为啥子散热处理的那么垃圾,我也有过一个I7的机子,120固态1T机械,啥都好就是主板温度高的要死,啥都不干就7.8十了

网友:
这回可以放心的玩了啊,

网友A:
神舟的机器不敢恭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的机器不敢恭维

新机器还好吧,没咋修过新的神舟的机器

网友:
这么操作效果能提升多少啊 ?  淘宝有笔记本水冷模组……

网友B:
黄色的散热模块是铜吗?用什么贴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散热模块是铜吗?用什么贴上去的?

导热胶啊,难道焊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