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及示波器选择问题 求老师们指教下

楼主(2016-03-13):
维修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赚大钱  养家糊口的行业     以后做手机和本本的维修    感觉应该入手一台BGA  和  示波器  但 选了几天  没有拿定主义。先说BGA   有红外的和热风的  这个问题 可能是个老问题了  不知道选那个好   论坛以前有说用下红外上热风的  但看了价格  基本都4000元左右  高的1W多  。单红外的就便宜多了 1000+就搞定了  看了几个视频   用红外的BGA  拿块芯片下来  就三四秒的时间吧  就直接取下来了  ……。不知道 这红外的温度控制的好不好…………还有就是波波的问题    一直用安泰信的产品   质量还好吧  想入手一块安泰信的 100M的Z1102升级版  不带高压线是1260  带上是1360  这个高压线 常用吗  用的到吗…………求老师指点一二  …………本不是此吧的贴   发在这儿 ……抱歉!!!

网友:
感觉上加热用热风好一些,红外加热的话,因为元件的颜色会造成吸热不均影响受热的均匀性吧,还有可能有滞后性,个人感觉,欢迎拍砖,请轻拍

网友:
买个带红外的吧,论坛有的卖的,然后波波一般推荐普源或者泰克的,安泰信好评度不怎么样

网友A:
修手机和本本,用不到高压探头,
维修用还是买个玩具波波TBS1102、TBS1052B也就2000多。稳定可靠。
国货都超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和本本,用不到高压探头,
维修用还是买个玩具波波TBS1102、TBS1052B也就2000多。稳定可靠。
国货 ...

还是入手一块安泰信的1102  收到  还不会用     还想入手一台 贴合机   贴一体屏的  修手机用 还想入手一台BGA返修台   一切在计划中

网友:
示波器普源的靠点谱~实在不行考虑下鼎阳的也行啊

网友:
BGA考虑性价比的话,还是基地的360 。示波器,修板子,基本不用高压探头。

网友:
迅维淘宝店里有呢

网友:
260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