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 独显找不到是通病吗?

楼主(2016-03-13):
DELL 15R-5521 独显找不到是通病吗?  客户说清过灰成这了,拆下来仔细看了看没有少件    加焊显卡  还是开机发现不限独显    真得换显卡吗?谁碰到过这个故障?

补充内容 (2016-3-20 22:27):
换了新显卡一样,还是只认集显 想知道 这个拆了独显芯片 集显还是亮吗?

补充内容 (2016-3-22 10:58):
又换个显卡好了

网友A:
BIOS设置里面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B:
暂时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试下重置一下BIOS,或重新刷一下。

网友C:
清灰成这样?客户是否老实?那很可能BIOS或掉件,咋我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不是吧,那个机子CPU是板载的吧,独显貌似没那么容易坏,还是多观察观察主板吧

网友D:
我在淘宝上换了两块同样的板子,都是独显驱动打不上,一气之下换了集显板子,同样没找到原因。不要说系统问题驱动问题,系统重装了N遍,驱动是官方网站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里面看看能不能解决

COMS 里没有和显卡有关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暂时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试下重置一下BIOS,或重新刷一下。

COMS 里没有和显卡有关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灰成这样?客户是否老实?那很可能BIOS或掉件,咋我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呢

谁会在清灰前看两显卡能不能转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宝上换了两块同样的板子,都是独显驱动打不上,一气之下换了集显板子,同样没找到原因。不要说系统问 ...

卖家午怎么说?

网友E:
分个BIOS刷进去最好了,不行就搞显卡了

网友:
BIOS设置里看看有没有关闭了

网友F:
我以前遇到清灰不亮的机器,刷BIOS好用过,你不妨试试

网友:
卖家也是说换系统,换驱动,折腾了几天,还是显示打叹号,最后全部退货了。

网友:
掉件了吧。,

网友:
没掉件呀  仔细 看了

网友:
刷下BIOS看看,COMS放电呢

网友G:
换CPU试试,都排除下在动BGA

网友:
应该掉件了吧

网友:
估计还是碰到什么东西了吧?

网友H:
清灰可能坏了程序,先更新程序看看。

网友I:
昨天一台戴尔,客户说用着cpu使用率100%,然后就装系统,结果显卡找不到,拆机测,有显卡供电,以为显卡坏,换一个新显卡,结果还是找不到,然后刷BIOS,在系统里面显示栏多了一个带感叹号的栏目,怀疑是独显,只是没有认出是独显,再装一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暂时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试下重置一下BIOS,或重新刷一下。

两个都写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个BIOS刷进去最好了,不行就搞显卡了

写了一样  还是不认  两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遇到清灰不亮的机器,刷BIOS好用过,你不妨试试

两个都写了

网友:
没有 看的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CPU试试,都排除下在动BGA

板载的CPU  没法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清灰可能坏了程序,先更新程序看看。

装系统了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昨天一台戴尔,客户说用着cpu使用率100%,然后就装系统,结果显卡找不到,拆机测,有显卡供电,以为显卡坏 ...

写写BIOS 焊了显卡一样

网友:
换了新显卡一样,还是只认集显   想知道 这个拆了独显芯片 集显还是亮吗?

网友:
忆解决又  换显卡后正常

网友:
之前定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跟进水一样围绕进水部位修,你这个清灰造成的,其实可以重植的

网友:
有一款DELL是BIOS问题 楼主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