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50多处维修未果!!成功修复!

楼主(2016-03-13):
联想U150
版号:DA0LL2MB8D0

故障:不触发
此机器来到我这已经去过别的地方维修过了!客户自己说别人修不了让换板!要价600元客户不同意未修!!一听都要换板了 看来不好搞!!和客户沟通留机器开单
上午比较忙没有搞 下午拆机。发现多处动过 BIOS  I/O(IT8502E) 南桥 (SLB8N).南桥都鼓包了 看来要先换个南桥了 找板子直球上BGA 焊接 冷却 接可调电源还是待机0.00 不触发看来不是南桥的问题!找图纸检测 因为上家刷过BIOS所以先换完桥刷了BIOS .接可调待机0.00无 测量RT8206B已经产生3v5v了。那就测量I/O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开始测量I/O的第一个信号S5_ON 这个信号在. EC 接收到 NBSWON#有效触发信号后 发出 S5_ON测量没有发出此信号 断电测量对地阻值551正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后记拉低要么I/O损坏!上家都换了型号是8502 -KX0 发现图纸I/O为8512E 难道是i/o换的不对!上网查了下发现8502和8512有说通用有说不通用的打电话问了下卖芯片说8512 -JXA 可以然后换了一个 I/O 8502E 0942-JXA 后不行有换了个8512E 0915-JXA后奇迹出现。
待机显示0.01难道就这样好了 !按开关电流上去了几次跳变完美亮机

此贴子主要告诉大家有时候换I/O要小心 最好原型号代换!上家就是因为i/o换的不对。把南桥搞坏了。

网友A:
换错IO把南桥搞坏真的是想不到

网友B:
呃呃 不错  我很想知道 人家报换板600 你给报了什么价

网友C: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乱带换

网友D:
上家应该是换了IO还不行就干桥,发现还是不行就故意把桥搞怀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家应该是换了IO还不行就干桥,发现还是不行就故意把桥搞怀孕了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呃 不错  我很想知道 人家报换板600 你给报了什么价

才报了200元

网友:
看牢IO 最好原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乱带换

应该是5#楼说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错IO把南桥搞坏真的是想不到

应该是5楼的看法是对的

网友:
才这么点  要是我那么都的320

网友:
如果不坚持换EC, 可能修到报废都修不出来。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还是比较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