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2j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03-13):
华硕笔记本通电开机电流跳0.7反复跳至1.5A无显.测量主板各电压正常,关机后再开开不了 待机电压0.3跌倒0.1 触发不了..怀疑BIOS问题就刷了BIOS试机原故障一样...上论坛瞎逛看看坛友们发的贴说有南桥虚焊。。就用风筒预热了下看机也无反应...没辙了 就此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谢谢楼主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chinafixRookie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版号是K42JC REV2.2 内存槽边上是P42JC

网友:
不触发查待机条件,看那个少那个条件 ,或那个信号超前发出 了

网友:
BIOS建议多刷几个试试在动其他的,

网友A:
兄弟不要再修了 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要再修了 免得扩大故障

论坛不是交流的地方吗?

网友:
待机电压0.3跌到0.1?应该有短路。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CPU 内存 都换过了 它就是一开始自动开机0.77A过一会跳至1.4A后又回到0.85A风扇狂转 。然后强制关机再通电就是0.03a 怎么按开机键都触发不了了.....

网友:
显卡呢?排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