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平台山寨手机出现毛病检修方法

楼主(2016-03-13):
1、不开机
          一般山寨机不开机与电池有直接的关系,换个电池试下或拆开手机看下手机电池触点那是否松动。如果电池有问题换个电池就好了,如果送动了自己也可以动手用电烙铁给它焊接下。如果没觉得不行的话,请找当地手机店进行维修下。切记,莫要相信手机修理店,手机修理店一般都比较黑。动不动和你说,主板坏了之类的,叫你猛花冤枉钱,一个山寨机才多少钱,多修几次还不如再买个了。继续切入主题,如果以上两个都不正确的话请返回本站,有可能是主板上的某个部件出了问题,一般的手机店是修不了的。          2、手机开机后出现花屏 白屏 黑屏
          偶尔时候又能恢复正常,或一般正常偶尔不正常的情况,还有就是一直如此的话,可以断定为手机显示屏与手机主板连接的排线松动了,这与经常摔手机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下可自行拆开手机将排线接口处按一下,或搬开重新拔出来再插入。如果怕弄坏了,请到当地手机修理店告知维修人员,只是手机排线松动了,先和它谈拢价格,10元就搞定。如果维修人员多要钱就去找你一些懂点的人帮忙弄下,实在不行就返回本站,免费维修。
          3、按键不灵或手机触摸不灵
          如果是按键不灵的话可以拆开手机,拿出按键用清水洗刷一遍,在失灵的那个键上特别注意下,看看是否有杂物之类的。一般以上%70的手机可以恢复正常。如果是全部键盘失灵的话请返回到本站来,不是一般的小店或你自己能修好的。手机触摸失灵的话就和排线松动有问题,可以自己拆开检查下,与显示屏的处理情况一样,我就不再多说。
          4、传话器听筒、扬声器出现故障
          亦可以自行拆开检查下,一般山寨机以上3个部件都是镶进去的,只要按紧点就可以修好了,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搞出来拿吹风机吹下里面的灰尘。一般50%会好。如果没好就拿到当地维修或返回本站,当地维修要钱不要超过15元,要不就发到本站来,免费维修。
          5、手机不读手机卡或内存卡
          一般手机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请用镊子或别的小东西将那接触手机卡或内存卡的地方的贴片处敲高些,这样有利于接口处更好的接触,避免接触不良。有时不读卡的时候亦可以如此。如果没成功的话就返回本站吧,还是一样免费维修。嘎嘎!!!
  以上5点就是山寨机容易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以上多为拆开手机,奉劝大家如果笨手笨脚的话最好不要去自行拆,叫个心灵手巧的朋友来帮忙或直接返到本站来就好了。这是最安全的解决方法。切记返回本站的时候请写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手机的问题,自己的电话地址之类的,返修过来的手机不要带上配件与后盖,一个没后盖的光手机就好吗,以免售后将你的东西搞丢了。

网友:
真是个活雷锋啊,怎么帮人家修手机都不需要钱

网友:
好东西要拿出来一批分享啊,谢谢LZ了!

网友:
楼主非凡人吧

网友:
如果没觉得不行的话,请找当地手机店进行维修下。切记,莫要相信手机修理店,手机修理店一般都比较黑。你这人真有意思...

网友:
就是你们这样的人,搞乱市场行情

网友:
什么几吧,这也叫修手机?乱几吧瞎搞。

网友:
楼主就不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