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这是不是USB有问题

楼主(2016-03-13):
这是怎么回事???小于8M可以上传。我都小于3M了竟然还说大了???

网友:
主题错了,是我本来想发的帖子,却发不了

网友A:
上传不上去的话,就打开用QQ截图,然后另存为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
拷贝到硬盘上再上传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不上去的话,就打开用QQ截图,然后另存为就可以上传了

笨方法,但是确实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B:
一但你拥有这个神器,上传图片它就不再提醒你过大了...如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但你拥有这个神器,上传图片它就不再提醒你过大了...如图

兄弟研究的明白,画图也是蛮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研究的明白,画图也是蛮好用的

xp下的画图不能缩小,也不能批量...还是神器好用,解压直接就批量来...灌水刷分的好帮手有没有....

网友:
照片不能那么大
附件可以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