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主板BIOS密码清除

楼主(2016-03-13):
一块联想原装IH61MA V:1.0主板,双BIOS,如何清除BIOS密码!!!

网友:
只有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A:
应该有清BIOS的跳线吧?难道拿掉电池还能保存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清BIOS的跳线吧?难道拿掉电池还能保存密码?

现在的主板BIOS有的和笔记本主板BIOS一样  得用编程器刷上个无密码的BIOS才可以  不过刷之前可以试试跳线,和拿掉电池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
电池反装 结束

网友:
刷BSIO啊  就好了

网友(2016-09-23):
两个BIOS 刷那个呀

网友:
先刷一个试试吧,不一定在哪个里

网友(2016-11-20):
手头有一块这样的主板不加电,不知道哪位有这个电路图发一个

网友:
一般是在8m的芯片里,Dell的刷过,但是当时只有一个BIOS芯片

网友:
双BIOS刷哪一个啊

网友:
双bios其实有一个bios是备用的,先找一个刷刷看不行另一个

网友B:
我也有一块bios有密码,不知道刷那个,分又要没啦,一般的都存在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bios有密码,不知道刷那个,分又要没啦,一般的都存在大的

如果是2个bios芯片的话,最好先刷一个试一下,不行再刷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