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主板不跑码的问题。

楼主(2016-03-13):
一块NVIDIA单芯片组的AM2主板,780G级别的,拿回来水冲了一下,可能没晾干,现在不跑码,开机直接FF。
装CPU,RST闪两下就灭,BIOS不亮不闪。不装CPU,RST常亮,BIOS不亮不闪,我感觉是不是BIOS坏了,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
用水冲  我真无语了 看看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水冲  我真无语了 看看有没有腐蚀的

没腐蚀,外面晾干了,估计是芯片组或者是CPU座下面没干造成了短路。不知道烧哪了,外观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先用烤箱烘干,不行压桥,压cpu座

网友:
各路的供电出来了么

网友:
有水的话要不就用烤箱烤下,要不BGA上面弄下,你现在看下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用水冲一下然后外面晾干  ?天呐   芯片内部的水  几天都不一定自然晾干的  起码你要拿到洗衣机里脱下水嘛

网友:
你这可以按照不跑马维修
你说你用水冲
用烤箱烘干 或者用BGA上面烤

网友:
当时就应该吹干,又或者BGA里的水还没干透,微短路

网友:
你晾干你就通电?没问题也有问题了。查下各条件吧,条件正常就找BIOS刷,单桥的一般桥出问题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供电都要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