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无CPU供电+大短路+不 跑 码 维 修

楼主(2016-03-13):
   机器型号.A43S 版号.K43SD

故障:客户描述是开机不显示.短路
     1:无CPU供电
     2:大短路
     3:不跑码
     这个机器是一同行外地发来.接到机器开机电流在0.36左右反复掉电上电。
开始迅速拆机当拆开主板上盖时看见 主板已经是被修过了上面还有很多焊膏看着就不想修了,CPU供电芯片 MOS管 电感都被干了一遍,保护隔离MOS管烧了还是直接一根导线飞过来的,上家也没有处理,毕竟是合作很久的客户了还是修修看吧。图片不清晰

既然没有CPU供电那就先换个CPU试下吧换后无果,按照时序要出CPU供电,首先PCH要发送H_CPUPWRGD给CPU,CPU在发送指令给PCH,当PCH收到指令就开始读取BIOS,当PCH读取到合格的BIOS后返回CPU供电信息值给CPU,CPU产生SVID到CPU供电芯片产生CPU供电。

H_CPUPWRGD 有1.05V 按理论来看是要刷个BIOS试下的,但是我感觉问题应该不会在BIOS,还是先检查I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因为ISL95831 SDA和SCLK脚也有波形 还有就是芯片和MOS管都已经被修过了,BIOS没有被动过的。所以没有去刷BIOS。
没有图纸只有点位,用点位来测量数据速度太慢,先找个ISL95831的PDF,测量供电正常开启正常就是不输出,ISL95831大家应该都知道没有电压输出只要移开pin24 PROG1和pin41 PROG2 就会有1V左右电压产生。

移开电阻后PL8004有1V电压产生PL8001和PL8002只有0.6V左右。

PL8001和PL8002只有0.6V感觉不对就直接换了芯片,换后还是一样电压还低了只有0.4V了,这个芯片是从一个好板子上取得,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了。还是围着芯片周围检查吧很害怕被做了手脚。
当测ISL95831pin36 BOOT1升压只有1.8V左右不对呀!用点位查看ISL95831pin36所链接到的位置到PC8002电容已经没有了应该是被上家给干掉了。

还有PC8036 PC8001 PC8043 PC8039都没有了

把缺少的电容都补齐插电测试电流蹭蹭的往上跳,用示波器抓取内存排阻有连续读取的波形了看是亮机了,忘记拍图了,想着终于修好了接屏测试电流蹭蹭往上跳但就是不亮电流一直上升直到5A大电流,靠 心理凉了半截
怎么回事,测公共点阻值对地为0欧,没办法继续修吧,然后开始用烧鸡直接用19V烧,靠有个管子冒烟了小样。

拆掉后测公共点阻值恢复到了500多正常了,换号MOS管再次开机电流只上到0.7V左右,电压都已经产生(除集显电压)不跑码了 艹不会这么背吧,会不会是CPU刚才大短是挂了换个还是一样这下心理没底了短路怎么还不跑码了。
没办法刷个BIOS试下无果,这时已经没有心情再修了 把板子扔到一边出去抽了根烟,回来继续战斗。
无意间测到PR8076一端有5V一端只有3.2V (忘记拍照了)心里那个高兴啊,一烙铁把它干掉找个电阻补上

换过电阻后终于跑码亮机了

附:(不跑码时CPU电压只有0.46V应该就是CPU电压功率不足引起的)
修版不容易写帖更不容易大家多加点分.加分不扣自己的分的 谢谢

网友A:
被拆了那么多电容是上家废了大力修好了客户不修了呢还是上家没修好好搞的破坏,反正最后被你征服了收钱发机

网友B:
厉害,凭个点位就能修二修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拆了那么多电容是上家废了大力修好了客户不修了呢还是上家没修好好搞的破坏,反正最后被你征服了收钱发机 ...

可能吧  或许是客户不愿意修,上家动了点手脚  还好取得不多  不然就不好搞了

网友:
技术真的很不错

网友:
都是大神级的    呵呵   加油努力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C:
支持 应该加分给点动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凭个点位就能修二修版,

其实点位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 应该加分给点动力啊

精神上支持也是一样的  哈哈

网友:
厉害啊,看完加分。

网友:
点位就能修二修版

网友D:
ASUS 的点位图也有  牛逼

网友E:
二修ASUS,烧得多并少件,能修好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修ASUS,烧得多并少件,能修好真不错。

是啊,修的真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ASUS 的点位图也有  牛逼

论坛一搜很多的

网友:
ASUS。没点位图。不好修。。支持楼主

网友F:
19V烧鸡不怕把整机烧了?

网友:
我只能说666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9V烧鸡不怕把整机烧了?

公共点烧鸡没事的,新手尽量不要这么搞

网友:
技术太厉害了

网友G:
做过手脚的机器就很头疼啊!

网友H:
这原故障应该是在隔离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烧鸡没事的,新手尽量不要这么搞

好的,谢谢你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想着终于修好了接屏测试电流蹭蹭往上跳但就是不亮电流一直上升直到5A大电流
这个电流应该是在修的过程中短路的吧,反复上电会导致某个不稳定的原件损坏。
楼主的经历告诉我们维修:有时细心比技术更重要。感谢分享。

网友I:
最后修得那个电阻是干嘛用 难到是  CPU供电芯片主供电5V的上拉电阻?

网友:
好厉害,这样的板也能修?

网友J:
楼主基本功扎实啊,二修机都修得这么顺利。加分支持下,另请问下楼主此板是6系列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最后修得那个电阻是干嘛用 难到是  CPU供电芯片主供电5V的上拉电阻?

就是CPU主供电芯片的+5VS电压一端有5V一端只有3.6V  引起CPU电压过低功率不够  才不跑码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基本功扎实啊,二修机都修得这么顺利。加分支持下,另请问下楼主此板是6系列板吧?

谢谢   是6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原故障应该是在隔离这块,

嗯    最初故障应该就是短路,不知道上家怎么搞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过手脚的机器就很头疼啊!

是啊,还好取得件不多  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就是CPU主供电芯片的+5VS电压一端有5V一端只有3.6V  引起CPU电压过低功率不够  才不跑码的原因吧

恩   主供电不正常的话  BOOT自举升压 的驱动能力就下降了   所以CPU供电  没有完全产生

网友:
这么多问题啊,变态机器

网友:
像这种情况也许进料板堆了,楼主理论功底不错,还有保护隔离那块是咋回事最后也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恩   主供电不正常的话  BOOT自举升压 的驱动能力就下降了   所以CPU供电  没有完全产生

    是的

网友:
问题多也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