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笔记本怎么改win10

楼主(2016-03-13):
TF笔记本怎么改win10?

网友:
用U盘做不上吗?

网友:
跟装win7、8是一样的,用U盘就可以安装。

网友A:
搞IT的连个系统都装不来,不用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IT的连个系统都装不来,不用混了.

有些系统确实装不起来,比较麻烦,比如说黑苹果……

网友(2016-08-20):
引用 网友B:
有些系统确实装不起来,比较麻烦,比如说黑苹果……

黑苹果能一样吗,就算你装好驱动也是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