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和硕IPMSB-h61无法上g1610等22纳米cpu

楼主(2016-03-13):
收了块和硕的IPMSB-H61,上g530可以点亮,但22纳米的cpu一个都点不亮。

本站找了一个最新支持的bios,acer logo的,刷了上去,还是点不亮,最后发现,这块IPMSB-h61的版本是1.01A的,bios是25q32bv的4m版。 没办法了,拆了个新的华硕H81-D的8m的bios。25q64xv, 刷上附件里的bios, 哈,终于久违的点亮。

总结,换个8m的bios,刷个bios就可以。搞了半天,真菜。

8m支持22nm

网友A:
能不能支持22纳米,还是与BIOS程序有关,,至于是8M还是4M,那应当看程序大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9469-1-1.html

网友B:
这样也可以?换别主板的BIOS芯片   再刷别的主板程序  ?  就不怕它不稳定吗?  能用530就用530嘛   干嘛非要用2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支持22纳米,还是与BIOS程序有关,,至于是8M还是4M,那应当看程序大小,,,
http://www.chinafix. ...

不行的,里面的4m 程序我下载了刷过,还是一样点不良。最后换最新的8m的bios,搞定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换别主板的BIOS芯片   再刷别的主板程序  ?  就不怕它不稳定吗?  能用530就用530嘛   干嘛非 ...

是啊,我以前也不知道,上次一片V星的主板也估计是这样,被当垃圾回收去了,可惜。 这回只是尝试了下,结果就成功,原来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