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为什么晃动没事?

楼主(2016-03-13):
而台式机一晃动机箱 则硬盘很容易坏?

网友:
因为台式机的固定不怎么好啊,晃动比较大,而笔记本的固定很好,也

网友:
笔记本是固态   ???   不是固态怎么可嫩没事

网友:
笔记本的硬盘死的更快,它体积小,密度大,,,,要求很高...

网友:
在正常运转时,最好都不要动

网友:
应该是笔记本硬盘有专门的技术针对晃动以减少对硬盘的损害。

网友:
我只能说,谁晃谁知道

网友:
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都没有做过晃动实验,无可奉告。

网友:
笔记本硬盘都有缓冲垫子 但是晃动有没有事 我感觉还是拼人品

网友:
不过,移动运行中的台式机机箱确实需要比移动运行中的笔记本更小心。主要原因可能是台式机机箱和硬盘都更重,和桌面碰撞时产生的震动更大。手机更不怕晃动和震动,没事还要摇一摇。

网友:
应该是不晃动好过晃动啊

网友:
笔记本有减震  硬盘一般锁的很稳 台式机 机箱都是动的  你一晃容易死机

网友:
我记得有的主板在MSATA接口附近有一个芯片,就是防震芯片,猜应该是检测到震动时候停止读取和写入数据,保护硬盘吧。

网友A:
发表主题
不要就这么几个字
能不能多点
看得很难受
再这样直接删除主题

网友:
筆記本的硬盤超垃圾

网友:
因为笔记本固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表主题
不要就这么几个字
能不能多点

我其实挺想问问发帖人,没事为啥要晃机器?是不是闲的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