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2刷机求助

楼主(2016-03-13):
收了个垃圾平板,半年多没使用了,现在开不开机,开机就进白底黑苹果刷机模式,下面的进度条还老卡住。。。用itunes和爱思刷机 显示刷机成功,平板重启后又进 那个刷机模式,而且又卡住。然后平板还有ID锁,各位老大 帮分析一下是硬盘的原因么

网友:
刷机显示成功?  没有报错码吗?  有ID锁解锁再进行刷机。

网友:
电脑上的软件显示刷机成功,然后平板重启,然后平板又进那个刷机模式,然后滚动条卡死不动

网友:
如果有ID的话 怎么刷系统都不得行,ID不是轻易的能破解,

网友:
有人能解ID的话  那技术就吃香了

网友:
mini id拿来

网友:
WIFI版的更换无ID硬盘就可以解ID了,希望对你有帮助,新手建议打磨硬盘再换

网友:
好好刷一下啊,会不会变砖啊

网友:
更换硬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