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求助!! 华硕X450C,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6-03-13):
疑难杂症,求助!! 华硕X450C,不定时蓝屏!!

一台 华硕X450C  不看电影,半天或者1天不蓝屏,放一晚上第二天开机可能1个小时就蓝屏(蓝屏代码0X00000124),看电影的话,有时候1小时,有时候4小时,最长不超过5小时,就蓝屏!  系统重装过。(XP WIN7 WIN8)
故障处理: 1,怀疑温度。拆机散热全部处理好。风扇改长转。 无果。
                 2.  升级BIOS。开机用U盘 刷的。。  无果。
                  3.  双显卡机器, 在系统下面卸载了独立显卡驱动。禁用了独立显卡  无果。
                   4, 卸载掉INTEL显示器声音驱动。就是声卡下面会多出来一个INTEL的声卡。禁用掉。。无果。
                    5,换固态硬盘。。 无果。。
                      6. 内存是板载的。没办法换。。
做了以上工作后。得不到解决。浪费了我1个星期的时间。。 客户吊的我飞起来了。。 看到客户,我的老脸都是红的。。 请兄弟们帮忙分析下。。 看有遇到这样的蓝屏代码没 0X0000000124 。。 或者支个招。 然他能安安稳稳用12小时不蓝屏就好。。 一般一个人对着电脑也就12小时吧。。嘿嘿。。

网友:
我记得你这个板子是板载内存和CPU的,你可以先禁用集显,单独使用独显试试,另外如果不行的话,你按照点位图,研究研究屏蔽板载内存,然后使用内存条试试,我能帮的也就这么多了!哎,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
加条内存试试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板载内存颗粒,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A:
先屏蔽板载内存用外内存试试。
屏蔽内存方法 DIMM_SEL0 DIMM_SEL1 DIMM_SEL2 全部定义为1高电平。

网友:
我有个CPU 上机每次开机进系统到桌面都是0X00000124蓝屏 并重启

网友:
把CPU供电上下管换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屏蔽板载内存用外内存试试。
屏蔽内存方法 DIMM_SEL0 DIMM_SEL1 DIMM_SEL2 全部定义为1高电平。

多谢指点。我试试看。。

网友:
我正修一样的,查出内存问题,在找点位图。可以试试查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