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片 ASUS F1A55 的维修

楼主(2016-03-13):
接修四片 ASUS  F1A55 REV 1.00
故障现象是:三片不触发,一片上电掉电
先上主板图片

先修不触发的,插上诊断卡,3VSB待机灯亮度正常.
再查另一个待机电压1.1VSB .万用表一打 0V
原因就在这了第二个待机电压没有所以不触发.
打开点位图查为什么不出1.1VSB待机电压.

PQ901与PQ902受控于PU902这个324比较器.两个MOS管的G极都没有电压.说明是控制芯片出问题了.查一下324的4脚供电0V.一下问题就明白了.324本身都没供电,那肯定不会工作.
4脚连了一个双二极管PD901.丝印是43T.PD901的1脚接5VSB 2脚接12V 3脚接324的4脚.在线测了一下两个二极管的阻值,1-3脚950,2-3脚250.很明显1-3脚之间的阻值有点大了.换了这个PD901,这个主板就可以了.
上个PD901的位置图

接下来第二片主板跟第一片问题完全相同,换PD901就好了.

第三片也是不触发.但故障点跟前两片不一样了.
也是没有1.1VSB.  324的4脚供电有5V.  于是直接换掉324,但是没好,还是没有,说明不是324的问题.最后换掉PRN901这个102的排阻就OK了.
上图左边那个红圈标示的就是PRN901.

第四片主板的故障是能触发,但掉电.不上U不掉电,上U就掉电.根据经验,ASUS主板上电掉电一般是少电压.于是挨个查电压.查到第二个2.5V时就发现问题了.2.5V只有0.8V.

这个2.5V是PU602产生的.型号是RT9025.换之OK.
再上这PU602位置图

网友A:
第三片也是不触发.但故障点跟前两片不一样了.
也是没有1.1VSB.  324的4脚供电有5V.  于是直接换掉324,但是没好,还是没有,说明不是324的问题.最后换掉PRN901这个102的排阻就OK了.
上图左边那个红圈标示的就是PRN901.

这个排阻应该 是桥1.8V供电过来的一个分压电阻的上拉电阻。

第四个问题,RT9025最低输出电压是0.8V,那么楼主为啥不
量下ADJ脚的调节电压,这样更保险。
以上均是个人见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三片也是不触发.但故障点跟前两片不一样了.
也是没有1.1VSB.  324的4脚供电有5V.  于是直接换掉324,但是 ...

这个PRN901不是桥1.8V过来的,待机的时候还没桥1.8V呢. 它是+5VSB分压的.
RT9025这个主要是修过好几个了,所以经验让我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PRN901不是桥1.8V过来的,待机的时候还没桥1.8V呢. 它是+5VSB分压的.
RT9025这个主要是修过好几 ...

是呀,写完以后看打错了,懒得改。
不过,第四,直接换RT9025, 经验。我还是经验太少了,

网友:
前几天修道一块断电的,是en的问题,一个芝麻管漏电导致的

网友C:
请问楼主 另一个1.1VSB在哪里测量,是不是类似3.3V 还有一个1117这样的管子转换的

网友D:
楼主这个是fm还是am系列的?

网友E:
排阻和那个芯片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片也是不触发.但故障点跟前两片不一样了.
也是没有1.1VSB.  324的4脚供电有5V.  于是直接换掉324,但是 ...

待机时还没有1.1VSB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片也是不触发.但故障点跟前两片不一样了.
也是没有1.1VSB.  324的4脚供电有5V.  于是直接换掉324,但是 ...

pu602本身输出引脚工作电压标准为2.5V左右,这里0.8V推测是PU602 8脚线性稳压芯片本身7脚工作电压,即经2.5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

网友:
其实好多都是灰尘引起的损坏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PRN901不是桥1.8V过来的,待机的时候还没桥1.8V呢. 它是+5VSB分压的.
RT9025这个主要是修过好几 ...

是的,这个PRN901一端推测是连接 324本身正向输入端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另一个1.1VSB在哪里测量,是不是类似3.3V 还有一个1117这样的管子转换的

这里推测是在PQ901或PQ902本身输出引脚测量,有些AMD主芯片组系列主板是可以在1117 输出端可以测量,即这里1.1VSB也是通过5VSB转换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阻和那个芯片都坏了?

芯片没有坏,只是102排阻内部阻值变大引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fm还是am系列的?

推测是FM系列。

网友:
干净、利落,有图楼主技术不错呀,值得学习。

网友F:
PD901在这里应该是5VSB和12V共阴级双路供电切换双二极管,1 3脚和23脚两端测试点阻值应该保持一致为250欧,这里950欧姆接近于开路无穷大状态相当于切断在主板处于待机状态5VSB与324的4脚供电输入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测是FM系列。

是FM系列接口。

网友G:
  待机电压1.1VSB .     这个电压我没注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另一个1.1VSB在哪里测量,是不是类似3.3V 还有一个1117这样的管子转换的

1.1VSB在PQ902的S极.D极接PQ901的S极,大约是2.5V.  PQ901的D极是5VSB .  两个G极受控于324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测是FM系列。

这个是FM1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PD901在这里应该是5VSB和12V共阴级双路供电切换双二极管,1 3脚和23脚两端测试点阻值应该保持一致为250欧, ...

高手,分析完全符合事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阻和那个芯片都坏了?

324芯片没坏.排阻坏了.是下端相邻的两个电阻串路了.

网友:
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你的知识

网友:
楼主电位器一般在那里用

网友:
一下就来好几片生意不错哦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待机电压1.1VSB .     这个电压我没注意过。。。

这个1.1伏是英伟达芯片组系列南桥专有的待机电压之一。

网友H:
待机电压1.1VSB .     这个电压起什么作用?我没注意过,在哪里测?

网友:
直接换RT9025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待机电压1.1VSB .     这个电压起什么作用?我没注意过,在哪里测?

起到给nv芯片组南桥提供待机工作组电压之一

网友:
这个要收藏可能是通病呢。

网友:
修板的时候也没去注意1.1V的待机电压,下次看到AMD的得注意了。

网友(2016-04-13):
楼主 点位图拿出来分享一个哈,我今天也碰到两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