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P开机挡C1

楼主(2016-03-13):
开机直接卡在C1   复位有,其他正常,先测测内存条件

内存供电1.499正常    vtt0.745正常  vddSPD  电压没得   正常3.3V
找到背面VDDSPD供电脚飞线,

通电亮机此板修复

总结:改主板SPD电压0V  线路断开,直接飞线供SPD电压。条件满足,通电亮机。

谢谢大家

网友:
这种飞线的事干过很多

网友:
不找找断线的地方么?单纯这样飞我感觉很难看。

网友:
快修是王道,我遇到都是飞线,不去找相关元件

网友:
只要修好就可以

网友:
技嘉78L得通病
SPD3.3断线

网友:
我也是这问题档C1也是掉SPD!!!外接个3.3V能亮机但是装系统进XP那里就重启!搂主有这个问题吗??还有能提供下这主板图纸来做个参考吗???谢谢!!

网友:
我也修到几块以前修的V星的也是SPD断线

网友:
同感、懒得去找那里断线。。直接飞线

网友:
都是飞线方便又实在从来没找过故障点

网友:
楼主的发的帖对我这种新手 很有帮助

网友:
这板应该是内存槽那面SPD烧断线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bios 能提取下不,楼主

网友:
这款型号内存SPD很喜欢烧毁
设计缺陷

网友:
vddSPD电压没有是通病,直接飞3.3V到内存SPD脚上即可,映泰主板也好烧SPD

网友:
一般是内存插反了导致的 楼主秒杀赞一个 如果拿根漆包线飞一下效果更佳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
又是飞线的事

网友:
快修就是王道,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直接飞线,省事,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