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535U3C开机不亮

楼主(2016-03-13):
  今天收到同行拿过来一台三星超极本                                                                                                    ,问题是开机不显!上电测试触发微跳了一下电流停在0.90就不动了。果断拆机!发现是AMD主板,                                                                                                    而且是二修机!南桥,BIOS都动过的,而且主板什么标示都没有!跟华硕一样!晕死了!量各电感电压都有,这种型号是头一回修,资料比较小,先从简单的开始!将南桥拆出来,担心上家没做好,拆出后各焊盘都好好的没发现敌情,就重新做上去,再上电,问题还是一样!还有就是BIOS了,但没资料!哎!无从下手了!现在就是怀疑是南桥或者BIOS了!各大侠们有没有遇过这机型的?求发个BIOS或者图纸。。。。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机器终于搞好了!就是南桥坏了!南桥坏了!更换南桥后终于亮机了!附上几张美图跟亮机BIOS!                                                                                                    再加上电子放点后不认硬盘进BIOS设置图片花了不少时间才在网上找的!                                                                                                    三星535U3C AMD亮机

网友:
内存那边抓过波没有

网友:
之前也找过这个板子的图纸和点位,杳无音讯!BA41-01091A BA41-01092A这个版号的图纸倒是有,但是是INTEL单桥的,我遇到的也是AMD的。最后不了了之。

网友:
官网有bios

网友:
对于超极本也是超级悲剧的

网友:
没有资料,还是二修机,不好整啊

网友:
这种AMD的一般都是CPU坏了

网友:
三星超级本,图纸点位都难找,X宝都找不到,好像X宝有BIOS。
但你这机器是二修,估计单刷BIOS是没戏。

网友:
这个机器 我修过 换的南桥。。。。0755097

网友:
基本没有图纸。我直接就PASS了   主要我是小白

网友:
这不是你的错,是提供的资源不够

网友:
最头疼的莫过于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