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431 不触发

楼主(2016-03-13):
ACER V-431 不触发,3v、5v电感都有电压正常,bios刷过,bios上的电压都有。ec测量了。量了不少脚,感觉几个脚不正常,第一就就是RTCRST-ON,电压才0.35V,第二是RSMRST#电压为零,EC能接到开关机跳变信号PWRBTN,但是EC发出的PWRBTN不跳变,rsmrst一直都电压没有。换了EC了,还是一样。不知道啥问题?求高手指点。附上图纸

迅维网chinafix.com_ACER V5-431 Husk-Petra_UMA_11324.pdf

网友A:
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ac-present电压也是0.1,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好像都正常啊

网友:
月饼老师给解释下啊,这个RTCRST-on是不是新的待机信号,正常电压是不是3.3V?

网友B:
Q2102是N沟道管,如果RTCRST_ON就导通拉低RTC_RST#,所以正常为低电平。
在图纸的最后几页有时序图,参考测量来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2102是N沟道管,如果RTCRST_ON就导通拉低RTC_RST#,所以正常为低电平。
在图纸的最后几页有时序图,参考 ...

对地电阻阻值很高,所以RTCRST-ON即使高电平开启后,也不会拉低RTC-RST#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地电阻阻值很高,所以RTCRST-ON即使高电平开启后,也不会拉低RTC-RST#吧?

你别纠结于这里,把这管拆了也可以的。查公共点,查EC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别纠结于这里,把这管拆了也可以的。查公共点,查EC待机条件。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别纠结于这里,把这管拆了也可以的。查公共点,查EC待机条件。

发现敌情AC-PRESENT为0.1V,这个和电池检测有关的吧,还有那个AC-IN#是低电平,本来是低电平有效的,但是在EC的脚位上有个圈圈是不是反过来应该高电平啊?圈圈啥意思啊?u2701的AC-IN#脚位上的圈圈。

网友:
楼主还没修好吗

网友:
修好个屁,EC条件都正常啊,就是那个rsmrst一直都低,按PWRBTN有跳变,发出去的一直高电平。

网友:
如果是我没有焊好的话,不至于换前换后,现象一模一样的啊,针脚电压还是那样子。换的EC是新买的。

网友D:
看看待机芯片的PG吧 没有的话也是不触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现敌情AC-PRESENT为0.1V,这个和电池检测有关的吧,还有那个AC-IN#是低电平,本来是低电平有效的,但是 ...

AC_PRESENT是EC发出由3D3V_S5上拉,请问3D3V_S5产生了没有?前面的条件满足没?AC_IN#是高是低结合图纸分析产生来源。帮你查了是充电芯片开漏输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_PRESENT是EC发出由3D3V_S5上拉,请问3D3V_S5产生了没有?前面的条件满足没?AC_IN#是高是低结合图纸分 ...

谢谢老师傅!,看来AC-PRESENT不正常啊。3D3V-s5,是u3102输出的,板子上没有装,但是出来正常的。BIOS第八脚就是3d3-s5。

网友E:
看看待机芯片的PG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待机芯片的PG吧 没有的话也是不触发的

3v-5v-ok高电平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待机芯片的PG

PG正常了,u4103,23脚,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_PRESENT是EC发出由3D3V_S5上拉,请问3D3V_S5产生了没有?前面的条件满足没?AC_IN#是高是低结合图纸分 ...

ac-present我飞到排阻上去了,还涛声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c-present我飞到排阻上去了,还涛声依旧。

按照时序来查,并不是断开或拉到什么位置,前面有时序不正确,你拉到也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来查,并不是断开或拉到什么位置,前面有时序不正确,你拉到也是没用的

那个sus-pwr-dn-Ack,图纸上好像没有。那个pch-rsmrst#,确实是低,因为不管是否按开关,RSMRST-KBC一直为低,u2701 20脚。rsmrst-kbc阻值600多。

网友:
RSMRST#待机好信号都没产生,查待机满足了没

网友:
统一回复,原来南桥背面有断线,不知道是什么线,管什么用的。

网友:
能触发了,但是不亮机,电流0.5,装不装内存一个样。

网友:
按照原图纸的时序来修。

网友:
搞定了,哈哈,上午修一个,下午修一个。老板被客户催的急死了。我也快急晕了。修电脑,劳神伤脑的,出的是科学家的力,拿的是民工的工资。

网友:
楼主好牛逼,终于搞定了

网友:
我以为真的是ac-present问题呢?看来不是啊。rsmrst或许就是那个断线,但断线后阻值还怎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_PRESENT是EC发出由3D3V_S5上拉,请问3D3V_S5产生了没有?前面的条件满足没?AC_IN#是高是低结合图纸分 ...

原来是南桥下边断线了,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谢谢你了

网友:
rsmrst 没有 查待机呀

网友:
先看看EC的复位为什么低,找外围电阻与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