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5K打印机打印不清

楼主(2016-03-13):
这种现象是不是打印头坏了

如果调到最下会卡纸和卡色带 打印成一堆

网友:
头揽 或者针断了

网友:
这个换个打印头看一下不行就是针驱的问题了

网友:
断针或是头坏,最好做一下头部清洁,在测量一下头的线圈有没有烧的,再不行就换针,换针是高难度技术活,考的是耐力和眼力

网友:
从卡色带来看的,针的问题很大。重点查这个地方。

网友:
针磨损了,拆下来对比,应该很多都磨短了,有耐心可以换好,前不久帮别人也修了一个这样的针头
如果没有太多时间 ,建议直接换整头

网友:
打印头下边卡碎纸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