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红米手机屏左上脚出线一根黄竖条 没惯没摔作自然出现,是屏坏了还是......?

楼主(2016-03-13):
求红米手机屏左上脚出线一根黄竖条
  没惯没摔作自然出现,是屏坏了还是......?

网友:
这种情况 之前手机屏幕 被风枪加热 有过类似情况!

网友:
有可能屏出问题了

网友:
压了吧,要么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幕的问题。。。屏幕的质量不行。。。这种问题很多。。还有星空屏,亮点,之类的,红米Nohe系类屏幕听不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