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能上传了,来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2016-03-13):
昨天拆硬盘上到一体机去,30多寸的一体机,幸好只是拆后盖的那种,,要不然很危险,那么大的屏。。。赔不起啊,装完之前先试下机子是不是能开机,结果真被试出来了,出来个USB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死机

网友:
图片反了

网友:
感谢楼主治好了我的颈椎病

网友:
USB过流保护!!!

网友A:
usb过流保护了呀,asus的经典...

网友:
查一一下USB_OC#

网友B:
没换硬盘之前试过没有,有没有这个报错

网友:
查一下usb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过流保护了呀,asus的经典...

插那个一体机前置USB口就这样,拔掉立马OK了,什么问题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硬盘之前试过没有,有没有这个报错

插那个一体机前置USB口就这样,拔掉立马OK了,什么问题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硬盘之前试过没有,有没有这个报错

换硬盘之前那个前置USB口没有拔掉,所以当时没发现,我是看到USB报错的那些英语(英语不好)才把USB全都拔掉

网友:
这个就是USB电流过大的意思。

网友:
4楼 5楼 6楼正解    也代一楼感谢一下你  我的颈椎好多了

网友:
过流提示。。查USB供电。

网友:
昨晚睡落枕了,看了你的帖子终于好了,这是usb过流了

网友:
这是USB过流了 查一下USB电路吧

网友:
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你的知识

网友:
治颈椎的神药啊,阻值正常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那个一体机前置USB口就这样,拔掉立马OK了,什么问题也没有

你看下那个接口是不是有损坏

网友D:
这应该是那个usb接口损坏 造成usb过流检测错误

网友:
usb口有短路。

网友:
华硕经典毛病

网友:
脖子好舒服 谢谢楼主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那个usb接口损坏 造成usb过流检测错误

我也想过,但是~~~我就在那个口子插的U盘装系统的

网友:
我在那装系统没事

网友:
usb电流过大,你是不是插错了

网友:
拆开机子直接追查
USB5V跟3V电压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查下USB电路看看,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E:
检测到USB过流状态,看看前面的接口是否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测到USB过流状态,看看前面的接口是否损坏了

一般是USB口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