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触发

楼主(2016-03-13):
接到个A1466 不触发的机子,充电灯正常就是不触发。拆机发现CPU旁边有个电容烧炸了,量了下对地阻值10多欧,拆了后恢复200多正常,接电还是不触发后测量公共点电压没出来,前端有,过了个个保险就没了,保险更换后正常。太忙了一天没时间慢慢整理发贴修机时都只拍了几张图。相信是同行看了问题点看下图纸能分析出来是那里问题。这样也好深入学习。
忘 说了这机子修好后电池也过度放电坏了。

网友:
好  技术   好好学习经验

网友:
很奇怪苹果后面的好爱12V大短路,估计是电容以前是用8V的供电,后来换成12V的耐压不够了?

网友:
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看到好多都是这爆啊  我的是不跑马··

网友(2019-04-07):
捡钱的干好

网友:
这种A1466大短的都是送钱来着,应该是通病来着,我也修过几台这样故障的

网友:
想问一下,同行修笔记本大概报多少钱合适

网友:
苹果还不会,多学下,12v电容容易大短!!!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换了U7090 和F7140,然后能触发开机了,但是插了J9500 排线后不触发了,充电灯亮。

想请问楼主,有其他问题吗?  换过j9500排线还有音频小板,都一样。。。。 研究了好久,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