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5V40A电源前级求指导!

楼主(2016-03-13):
如图,蓝色部分元器件都拆下来测过OK,红色箭头指向的为坏掉的部分,均以替换,换完之后上电瞬间,左边的13009击穿,保险等均正常,前级不知道测哪了...我是看老刘视频自学的,不知道怎么搞了,后级短路不会烧前级吧?还望高手不吝指导!

补充内容 (2016-3-24 12:35):
电源已修好,IC坏了,更换完IC就OK了,然后我挂上负载测试3小时,断电1小时,再次上电就杯具了,输出电压不足还吱吱叫,我以为是输出滤波电容不行,就换了,还是不行,反反复复拆装N次,发现是变压器坏了。

补充内容 (2016-3-24 12:36):
不是说变压器是最难坏的,书上都是骗人的.55555.第一次修电源就遇到变压器坏

补充内容 (2016-3-24 12:40):
最后非常感谢指导维修个各位和各位顶贴的放水者,谢谢你们!

补充内容 (2016-4-3 13:57):
今天闲得无聊又拿出来搞,变压器没问题,问题出在IC旁边的一个瓷片电容331上了!

网友A:
看看两个电容的电压是多少???再看看EC极之间有没有二极管?偏置电阻正常不?PWM信号正常不?推动变压器正常不?

网友B:
先测量一下494的12脚的电压是否在12V?并且检查一下图中的箭头所指的元件性能是否正常?采用代换法试试看再说。

网友:
你把保险管去掉,焊上一个40W灯泡看看吧。这种电源是LED屏供电的吧?接电就工作的,跟现在的atx电源有点不同,没有辅助电源。需要图纸的话可以找找以前老款的AT电源。

网友:
加散热片后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量一下494的12脚的电压是否在12V?并且检查一下图中的箭头所指的元件性能是否正常?采用代换法试试看再 ...

两个电阻左侧的为带换件,阻值1.9欧姆,右侧原装1.6欧姆。16脚芯片旁的电容35V100微发,测量只有85微发,还能凑活嘛?暂时还没找到带换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两个电容的电压是多少???再看看EC极之间有没有二极管?偏置电阻正常不?PWM信号正常不?推动变压器 ...

2个大电容有6伏电压差,一个150一个156.小电容无电压,EC二极管均正常

网友:
确实,但是左边的13009是瞬间击穿不是高温,右边的高温闻到味道了赶忙断电,还没坏!

网友C:
494的12脚无电压,我先研究研究副变压器!谢谢各位的知道!

网友:
5V40A等于200W,低电压超大电流哦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查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494的12脚无电压,我先研究研究副变压器!谢谢各位的知道!

辅助部分的问题

网友:
看都能学会维修你就太聪明了

网友:
说好的图呢,我什么没看到,什么回事

网友:
黄色的小变压器是推动变压器      电源不工作的状态 红色圈中两个管子处于反相状态 拆掉两个管子 测两个基级的电压    测两颗电容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494的12脚无电压,我先研究研究副变压器!谢谢各位的知道!

那个黄色小变压器 推动变压器   494 旁边两个三极管 是推动三极管

网友D:
两个13009的基极和发射极所连元件要一样,断电测量时不应有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13009的基极和发射极所连元件要一样,断电测量时不应有偏差。

好的,谢谢指导,明天拆2个2.2欧姆的带换上,原来的是1.5的,找不到1.5找了个1.8的,要是1.8的不能代换那还是直接找2个2.2的一起换了

网友:
我有一套安全简洁维修开关电源的方法。你这个问题,可以先把两支电源管先去掉然后通电测两支电容器的的电压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就说明电压平衡的。烧电源管的原因可能是驱动不正常,或者那支没坏的管子可能没有工作 造成单支管子工作过载烧坏。你先通电测次级的输出波形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把两支电源管都换新的再通电,同时用示波器监测次级推动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把驱动芯片也换了试下嘛

网友:
好吧,今天闲得无聊又拿出来搞,变压器没问题,问题出在IC旁边的一个瓷片电容331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