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I 暗屏维修

楼主(2016-03-13):
联想X230I 板号 LDB-2 MB 11232-1开机暗屏! 修过这型号本子都知道暗屏很多都是主板上保险坏还有屏线坏的多,直接拆机量屏线接口周边保险 还真找到一个坏的F4 一开始也没图纸不知道它干吗的 直接换了再接屏试还是暗屏!!!没那么简单。论坛上没找到图纸,某宝上淘了一个,
查主板屏线接口CN4 1、2Pin 20V 4PIN BACKLIGHT_ON 3.3V 5PIN PANEL_BKLT_CTRL 3.3v 7PIN -LCD_PRESENCE 低电平 全都正常!那就拆屏换个新屏一试,结果还是暗屏。。。查屏接口上主供电 40 、39PIN 无20V 表笔一量TMD断线了!检查屏线未找到有断掉的线,取下主板屏线接口位置发现屏线上1、2PIN氧化,洗板水清洗不掉,直接把1、2PIN的线扯掉往公共点飞了个20V
再接屏试机,还是暗屏!!!再去测量屏接口上40PIN 20V 有了但还是不亮!!这屏是12.5超薄屏,找了个14的新屏接上去亮了!屏LED升压坏了?测量屏上无保险坏,升压芯片TPS61187,找个芯片找换上去试机故障依旧。。。客户催得急,没时间去研究!报价换屏,客户同意订了个新屏!第二天到货新屏接上去试还是暗屏! 次奥!这是什么情况,14寸的屏能亮,这个12.5的还亮不了,表示没遇到这个情况。无语了。。再查屏接口的主要供电 40、39、38PIN 20V 37PIN  0V 36PIN 3.3V 当测到35PIN时表笔不小心碰到36PIN屏亮了!放开又灭了,不死心再把表笔放36、35PIN中间给它短接,屏能一直亮!既然这样就直接搭锡上去,开机OK亮屏修复
具体35、36PIN的脚位定义我也不知道,我把图纸上传!有兴趣的朋友有时间可以自己去研究下!有一点疑惑就是为什么之前14寸的屏能亮,这也太坑了,之前的屏也是好的,白买了一个新屏,坑啊。。。

网友:
有台这样的没修好,哎

网友:
是背光开启有问题吧

网友A:
将图纸上传吧   有230的没230I的

网友:
楼上兄台说的对,应该是背光开起 你短接是把背光开起跟亮度调节短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图纸上传吧   有230的没230I的

图纸点位已上传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3569-1-1.html

网友:
可是为什么14的屏背光开启正常呢?

网友:
联想X系列暗显基本上是屏线问题

网友B:
我怎么没有看到CN4上有35pin,40PIN呢?另外,F4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没有看到CN4上有35pin,40PIN呢?另外,F4在哪里啊?

屏接口上面 不是主板接口

网友:
暗屏有字有显示 只是亮度不够 都可以用把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拉3.3解决

网友:
一般直接飞线快 不用修主板

网友:
这款机子屏暗坏主板的很少见,你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2017-08-24):
联想机器都爱出这问题,有图纸就好办!

网友:
IBM的小本 之前遇到过短接PWM EN 不进系统正常 进系统黑屏 最后换屏线好了

网友:
很多暗屏是屏线的问题,主要测试 主电压 开启  和亮度调整这三个点

网友:
有很多台这样的没修好,哎。。。。

网友:
飞线    什么都搞定了

网友:
几天修一台机器   同行换屏烧掉主板。。。烧掉屏线的。。屏线就是直接拉线的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直接拉线。。。。秀板子还要拆好麻烦

网友(2019-08-17):
这个跟我修机器一样按部就班不如瞎蒙

网友: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