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不触发在一例

楼主(2016-03-13):
最近苹果的机修的不少,又一台不触发的,上一台短路保护不触发,这一个是进水开机芯片问题,拆开机子就看到芯片周围有发霉的痕迹,拆掉芯片重植后装上就OK啦。不过装上测试关机状态下接上充电器就会自动开机,重置了电源管理程序后故障排除。

网友:
高手,一刀砍

网友A:
重置电源管理程序,这是重置bios

网友:
修苹果成精了

网友:
太厉害哦,精华帖

网友:
如何重置电源管理程序啊

网友:
你说的电源管理程序是bios??还是说是EC里面自带的资料??

网友B:
重置电源管理程序详细说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置电源管理程序详细说说啊

ALT+COMMAND+R+P  +电源按钮   这个不是都知道吗?

网友:
如此简单的不触发    芯片周围腐蚀了  没有东西损坏?

网友:
维修经验先收藏,学习了。加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置电源管理程序,这是重置bios

http://bbs.feng.com/read-htm-tid-8174702.html  你看看这个希望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