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三声报警修复了

楼主(2016-03-13):
手上有个11款A1369 开机三声报警,同事瞎搞回焊了内存后测量短路全拆了重植测试出有两颗短路了,X宝上找了一圈都没货,料板上也没有带内存颗粒的,那位同仁手上有这料件的支援下,价格好商量,或者有没有试过换不一样的内存颗粒能不能兼容。
型号A1369   板号:820-3023-A 内存颗粒型号:H5TQ2G83BZR-H9C。有的可以QQ联系:350112802
上个贴发的到处找内存芯片找不到,中间想了不少的办法就是找不到,X宝这次也不给力了,后来想想能不能去掉2G的内存让机子2G内存使用,看了下图纸里面的内存地址有MEM_A_A  和MEM_B_A之分,就动手拆了一组8个测试还是不行开机检测通不过没辙啊,放到第二天转机出现了又来了台一样的机也是同样的问题,拆看机看了下,内存颗粒型号不一样,死马当活马医拆了颗 下来装上试机居然亮了意外之喜啊,看来内存芯片也可以同规格代用,以前重来没试过,前面发贴问论坛里也没有人回复或者大神都不来看更或者没人这样换过吧。

网友:
显存 用不同品牌的 代过    内存没试过

网友:
楼主 高手 牛人啦

网友:
内存也可以换??

网友:
楼主很牛逼哦,上次碰到一个a1466  花屏 也是内存颗粒问题,但是淘宝上面有,直接换了就OK

网友A:
这个内存我一般都直接加焊换的到时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存我一般都直接加焊换的到时少

有颗短路了,一个个排除的,最后差一个找不到坑爹啊还好能代用。

网友:
楼主胆量可以的

网友:
搞内存最好 先排除其他的先

网友:
没实物图 我只能说你运气好

网友:
这个烦得很呀,就d该是有一人h有部d题了

网友:
楼主厉害 啊  这样都能 修好

网友:
16颗内存全部干完吗?
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