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T不过隔离保护维修

楼主(2016-03-13):
本本送来是说是不开机,插上电源无待机
拆机测公共点无电压,打阻值无短路,心时窃喜,不过隔离啊。。

打开图纸找,测VIN有19v,PQ101前极有19v,后极也有19v。
pq102,前极有19v,后极无电压。测4脚控制也是19v,不对。
正准备看图纸找问题时,随手测了一下,发现PD3跟Pq102的前极相通,
但是图纸上PQ101,PQ102旁边无PD3,查找PD3.。

找到PD3对比图纸跟实物,找到问题了。。
PQ101的D,S极直连了,不受制控制了。。造成19v直接过来。。
换掉PQ101

插上电源,待机出现,触发显示了

一个小问题。。。

网友:
ASUS的保护隔离不过好多都是MOS管坏的

网友:
可以哦。。。我的不过隔离还没好呢

网友A:
是管子坏了吗  内部短路,不是其它元器件。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有时候不过隔离保护可能是后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管子坏了吗  内部短路,不是其它元器件。我是这么理解的

是的。。。。

网友:
保护隔离的管子坏了,楼主不错,不知道楼主这钟报价多少

网友:
原来是管子坏了  看你写的直连  我还以为是被人用锡直连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我修HP的机器,保护隔离不好弄,经常直接连过去

网友B:
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吗??????

论坛里有图纸,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我怎么没搜到

网友:
MOS管  坏了

网友C:
楼主的这篇帖子看了后我想了老久(楼主讲的是生么意识~~)~~之后我才看明白你是想说19V直接加到了PQ101的G级~~也就是说PQ101自己短路~~为没有看明白的同学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篇帖子看了后我想了老久(楼主讲的是生么意识~~)~~之后我才看明白你是想说19V直接加到了PQ101的G ...

因为大家一瞬间就看明白了。。。。。。

网友D:
我还是看不懂图纸。什么保护隔离。什么待机电路。有么的高手给我讲解一下

网友:
楼主遇到了一个小问题,有时候是疑难的故障

网友:
学习了,虽然现在还没有修到

网友:
ASUS板在新机还比较常见

网友:
不过隔离保护,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
确实有图纸会轻松点,不过那里的G级一般是低电平  或者25V左右   19V的基本都不正常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拉 省时间啊

网友:
送钱的啊,好运气

网友:
这机器还能找到图纸,真不简单

网友:
高手 就是高手!!!!

网友:
ASUS K46CM 不过保护电路 是电池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没错.不过公共点.MOS短路的机率很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看不懂图纸。什么保护隔离。什么待机电路。有么的高手给我讲解一下

到迅維吧.有好多高手會慢慢告訴你.會有很大收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迅維吧.有好多高手會慢慢告訴你.會有很大收穫

要报名交学费吗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1!!!!!

网友:
我还以为别人给直连的那!

网友:
华硕机器有图纸吗???还是找了类似的华硕机器PDF???

网友:
华硕修得少    又多个经验

网友:
楼主 捡一个好活

网友:
PD3连接PQ102那张图片是你PS在一起的吗?

网友:
我是自学   理论这一方面真差劲呢

网友:
嗯,典形的保护隔离管击穿了。

网友:
ASUS的机器 一般都是第一个管子坏了 自导通

网友:
隔离有图纸,点位就好修多了

网友:
联想G460  公共点19V 实测只有10V左右  求解

网友:
我怎么没明白,ds极直连了不行吗,101 102哪个是隔离管

网友:
技术好就是棒

网友:
经常遇到 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