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谁告诉我这个95836,18脚接地的电阻在哪~~

楼主(2016-03-13):
型号:GA-B75M-D3V,图片在那,我根本就没看见接地的电阻,看了好久,难道说接VBOOT的电阻就是接地的,瞎扯,也不知道谁发明的  有的没有接地电阻看你怎么解释

网友A:
DR468不是接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R468不是接地吗?

DR468  是18脚接地电阻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3065-1-1.html 这个是饼哥写的 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R468  是18脚接地电阻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3065-1-1.html 这个是饼哥写的 你看看

18脚哪里来接地得?
月饼老实也搞错了把

网友C:
你这个是主板的图纸,可能设计不一样,你最好找芯片的PDF,看一下手册里面的通用典型电路18脚是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主板的图纸,可能设计不一样,你最好找芯片的PDF,看一下手册里面的通用典型电路18脚是怎么接的。

主板已经被客户拿走了,这个板子好烦,95836    查供电开启 VID正常了 还是不出CPU供电,换芯片也不行,也有换芯片好的。。。总而言之   这种板子 CPU供电很难修的

网友:
支持楼主,技嘉的主板我从来没找到过18脚接地电阻!!!!!!!!!!!!!!!!!!!!!!!!!!!!

网友D:
Bottom pad connect to gnd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Bottom pad connect to gnd什么意思?

就是连接到地线的意思

网友(2016-05-07):
楼主没看到,这个VBOOT连接到一个三极管,由CPUVTT控制三极管导通接地么

网友:
技嘉板,不出CPU供电不是芯片坏了,通病是PWROK还没有出来

网友:
DR465就是接地電阻了,拿掉它,一上電VCORE就有1.1V的啟動電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