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21S 求助

楼主(2016-03-13):
电池可开机     适配器待机0.005V     触发后到0.05V 掉电    无3V5V    保护隔离测没过

网友:
ADP_EN 为0V

网友A:
adp_en 是有那里来的,板号多少

网友:
换充电芯片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p_en 是有那里来的,板号多少

adp_en  EC  发出的

网友B:
没换   插上适配器补充点也不触发!

网友:
板号 :
SX6/8 DIS8
DASX6AMB8G0 REV: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换   插上适配器补充点也不触发!

先有+VA电压给待机芯片供电,有待机芯片先产生5VPCU在转3VPCU给EC供电 然后开启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有+VA电压给待机芯片供电,有待机芯片先产生5VPCU在转3VPCU给EC供电 然后开启隔离电路。

5VPCU和3VPCU 都可以测到

网友:
那就查下条件吧,

网友:
Q3不对所以过不了,ADP EN跟那个ADP ID查查有什么联系,问题应该在37页。

网友:
请用HP专用头。EC需要先有待机供电、时钟、复位、正确读取BIOS配置脚位,EC收到ADP_ID_ADC高电平和ADP_DET#的低电平,才发出高电平的ADP_EN打开公共点。

网友:
这个的慢慢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跳过去直接短接是否可以开机呢

不可以 试过了

网友:
PU9 的5脚 Vout 3V有    正常 的!

网友:
待机芯片 有产生5V PVU    ! 5V转3VPCU也有 但是 就是没 有开启型号! EC没有发出  EC换了!

网友:
查适配器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客户拿来三个这本子,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同求解决办法

我给同行了 我没找到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是先换了主要芯片再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