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掉电

楼主(2016-03-13):
联想G480开机电流0`2掉电,求思路,板号G48G48L

网友:
一般这个情况 换南桥   或者CPU坏了

网友:
我的是按开机键变0.02然后又0.00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CPU电压看看出来了不?

网友:
0.2掉电 按照上电时序查下哪个电压没有 出来

网友:
重点检查CPU供电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  开启 自举      目测有无掉件 腐蚀 等等

网友:
按时序 查 电压 的部分多一些

网友:
0.2主要还是查供电,CPU供电

网友:
修出来了没有 楼主

网友:
却电压啊 ,

网友:
这个应该好搞啊

网友:
下个 电路图慢慢查了

网友:
这个缺电压,查下电压,那个缺了,弄那个

网友:
CPU供电应该没有出来 查查桥的条件PWROK等

网友:
这个机子02A掉电还用什么思路?换板呗,要不找人修呗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吧。

网友:
这个情况的话,先查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外围接口保险是不是短路了,南北桥周围或背面保险,再然后不行就差分组供电 CPU供电有没有缺电压,总之慢慢查吧

网友:
还有有的是转换电路出问题

网友:
供电不正常了,感觉CPU电压应该没出来

网友:
看一下什么电没有啊

网友:
应该是+1.5VP没有出来

网友:
BIOS刷一个看看了!

网友:
我刚刚遇到一台, 是 pl501 输出只有 0。3v 应该需要 1.5v的。我还没查到是啥回事。

网友:
代换下CPU试试,这个机型会坏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