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 PLIS r2.0 通电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6-03-13):
如题,故障为开机不显示,

量了内存供电正常,但是量了CPU MOS管 只有一组下管供电1.1V 其它的都没有电压?只有12V

网友A:
先测测管子是不是好的,然后再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打下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测管子是不是好的,然后再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打下阻值

我一直以来都不知道·打阻值到底是怎么打。。。

H55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以来都不知道·打阻值到底是怎么打。。。

红打地线。黑色打测试点。

网友C:
楼主是上了CPU才测的电压吗?这主板需要上CPU才出电压。拔掉内存如果能听到内存报警,插内存如果不显示,有开机声的话,就需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上了CPU才测的电压吗?这主板需要上CPU才出电压。拔掉内存如果能听到内存报警,插内存如果不显示,有 ...

我把CPU拔出来后·不能通电,再插CPU后·下管有1V了,拔掉内存·有报警声,插内存后不显示··也没报警声?

网友C:
那就刷BIOS,你拍个主板的型号和版本号图片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刷BIOS,你拍个主板的型号和版本号图片过来

刷了·BIOS还是不行,最后·换了CPU IC旁边的2K电阻下管电压就正常了。。但是发现内存也坏的····

网友:
晕死,又不行了·还是只有一组MOS有1.1V

网友:
总线  桥   PLL  CPU  核显  VCCSA这些哪个是哪个你得搞清楚再修吧

网友:
真正的CPU供电还没有出来,查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你说是1.1V可能是CPU_VTT

网友:
好逗啊。。先把条件弄清楚再修把

网友:
内存-桥-VCCPLL-总线-VCCSA-CPU供电-集显,按照这个顺序查一遍。

网友:
先把问题确定清楚再说吧。

网友:
我看了你发的帖子,基本上都是一两句话,我想请问一下,你这样发出来的求助帖有没有谁帮你解决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