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ZM-NC61V-LM 每次准备进到系统桌面就自动关机!如何修?

楼主(2016-03-13):
致铭ZM-NC61V-LM 每次准备进到系统桌面就自动关机! 检测 各电压都没发现异常。。唯一感觉到的是 CPU供电3个电感都比较发烫。开机如果不进系统 进PE或进BIOS 开半个小时都没见自动关,但发现CPU供电3个电感都比较发烫,手摸不敢摸着几秒钟。。 测波,发现3相的上下管控制极的波形都比较模糊。。。供电IC是l6711。怀疑是供电IC问题,换后,故障依旧!!!!!测试电压 上4400的CPU 电压1.39V  开机时 电压为1.12V ,过几秒后电压升到1.39V。测每个MOS管的G极 发现其中一个上管的G极电压跟其他两相的上管不同,只有1.87V,其他两相的是2.45V,二下管的G级三个MOS的基本都相同,换过12V滤波电容和后级那4V 561U的固态电容。故障依旧。。。换了感觉有问题的那项相(1.87V控制管)上 下管,故障依旧!!! 就差其他两相的MOS和电感没换了。。。。  修到这里,,没思路了,,帮分析分析 是哪里出了问题? MOS管?电感??还是北桥(单桥的)?或供电IC周边原件?

3个16V 电容 换过,5个4V560电容换过,供电IC6711换过,右边上下MOS管换过,电感依旧几分钟就很烫了。但进BIOS 或PE半个小时都不自动关机,但进XP系统到滚动条准备进桌面就自动关机了。CPU温度在BIOS下看没见异常!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表达什么意思呀,能说说吗?

网友:
这种表达太难理解了。。。。你行不啊

网友:
没人遇到 这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B:
CPU换掉还会得话
做掉CPU旁边得一排电容再不行
把南桥做过
BIOS先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换掉还会得话
做掉CPU旁边得一排电容再不行
把南桥做过

单桥的,昨天把桥加焊了,故障依旧! BIOS会影响CPU供电电感发烫?

网友:
amd的就是坑啊

网友C:
单桥的板子不是很稳定建议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换掉还会得话
做掉CPU旁边得一排电容再不行
把南桥做过

BIOS 刷了  也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桥的板子不是很稳定建议换掉

!? 总有个说法吧!
发现上单核的3400 和A10的5000+ 能进系统。。。。。 但电感也发烫,3个R56的电感 我也换了,,也一样发烫。。。。

网友D:
你那相不同的电压可能是桥的一路供电而不是CPU的供电,你把CPU拿掉量下那相电感与其他两个电感通不通就知道了。控制极波形最好发个图上来看看。没图也不好分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那相不同的电压可能是桥的一路供电而不是CPU的供电,你把CPU拿掉量下那相电感与其他两个电感通不通就知道 ...

那3个电感是相通的!N61的桥,桥供电另外有供电IC的,波形是这样的,你帮我看看吧,现在就差两组MOS管换换,电容 电感 供电6711 IC 都换了。上假负载CPU电压1.57V 上4400+ CPU电压开机触发时为1.12 跑码一会后上升到1.39V,我上可开核的5000+ CPU CPU电压亮机后是1.32V 这个可以进系统,而且30分钟了没见自动关机,但CPU供电电感也发烫。。只是没那么烫而已! 波形图我回到测试上上来给你看看,帮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3个电感是相通的!N61的桥,桥供电另外有供电IC的,波形是这样的,你帮我看看吧,现在就差两组MOS管换 ...

你的波形图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