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杯具,Y410P手贱把刷EC失败,必须换带程序的EC了吗?

楼主(2016-03-13):
联想Y410P 改白名单,刷EC的时候挂了,
成功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挂了, (软件升级)

两个BIOS芯片都重刷了几次(编程器)
都不行,
难道只有换带程序的EC芯片,
有没有别的办法,

EC
Lenovo
IT8586E
1415-FXS
SC15FA

补充内容 (2016-3-16 14:43):
买了两个剪板的,貌似都是Y430P的,一个是3.56,一个是3.57,
Y410P最高BIOS才3.08,

Y410P Y430P通用吗?
现在的情况是,两个EC都是能开机,但是1分钟左右掉电重启,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出来说下。。。。。。。。

补充内容 (2016-3-18 17:23):

最后跟大家说一说,Y410P Y430P的EC,
这个极容易弄混淆,
马云上的JS没一个弄明白的,

Y410P Y430P的主板,板号相同,都是,VIQY0 NM-031 rev1.0 2013-05-21,
所以EC肯定相同,都是IT8586E 有两个小编号,FXA...

网友A:
呵呵 是有程序的EC  这个比较蛋疼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是有程序的EC  这个比较蛋疼喽

肯定是带程序的,
我想知道的是,还有没有办法,不换EC能搞定的。。。。。。。。。。。。。。。

网友C:
你在X宝上查一下  看有没有能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带程序的,
我想知道的是,还有没有办法,不换EC能搞定的。。。。。。。。。。。。。。。

有啊  需要编程器啊   EC座子  或者  具体刷写脚位  最后  你还得有这个EC的程序!  然后知道怎么操作就行了

网友:
目前能刷ITE的LENOVO的EC不多,估计得上X宝买

网友:
买个剪板的E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在X宝上查一下  看有没有能用的!

万能的X宝当然有,
30钱一个,
剪板的,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必须换这个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啊  需要编程器啊   EC座子  或者  具体刷写脚位  最后  你还得有这个EC的程序!  然后知道怎么操作就 ...

这样看来是没机会了,
这个应该是超级难度了,
难怪X宝上,全新的12钱,剪板带程序的30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X宝当然有,
30钱一个,
剪板的,

真不好意思 这个我没遇到过  不知道怎么给你回答了   要不你就在X宝上买个EC算了。。。简单省时间!

网友:
千不该呀,万不该,不该手贱去刷什么白名单,
更不该刷来刷去好几次,终于成功地弄挂了。。。。。。。。。。。

网友:
找马云买了个剪板的,

能开机,EC的版本是3.57
Y410P的EC程序最高才3.08,现在的情况是开机慢,
并且几分钟掉电重启,

不敢重刷BIOS,怕掉电挂,头疼中。。。。。。。。。。

网友D:
EC程序应该不影响开机慢吧!开机慢会不会是ME的原因呢?

网友E:
白名单你是拆机刷的吗?
我今天见过这部机子,客人拿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EC程序应该不影响开机慢吧!开机慢会不会是ME的原因呢?

开机慢应该是因为,EC刷挂之后,
尝试刷UH52 UH53修复,刷BIOS造成的,

这都不是问题,可以刷回官方的,
现在的问题是,他瞄的,断电,
2,3分钟就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名单你是拆机刷的吗?
我今天见过这部机子,客人拿走了。

朋友你想多了吧,
机子还在我手里啊,
你从哪里见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开机慢应该是因为,EC刷挂之后,
尝试刷UH52 UH53修复,刷BIOS造成的,

那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版本和EC不配套,或者单纯修复下ME试试先

网友:
到淘宝上定一个 我上次遇到华硕的本子 带程序的EC 坏了 订了一个 换上就好了

网友G:
刷程序不行吗  下个ec的程序刷了

网友H:
我都搞不懂你修改白名单动EC程序干嘛。。。。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来是没机会了,
这个应该是超级难度了,
难怪X宝上,全新的12钱,剪板带程序的30钱,,,,,, ...

剪板带程序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想办法买个编程器自己搞,反正以后这种EC坏或丢程序的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版本和EC不配套,或者单纯修复下ME试试先

是,应该是不配套,

两个问题,
一、原机的EC是IT8586E FXS,买到的是IT8586E FXA,大概两者不能互换,
二,另外,仔细查了下,这个剪板EC应该是Y430P的,只有Y430P才有3.57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程序不行吗  下个ec的程序刷了

2分钟掉电重启,敢刷吗?很大可能性把这个能亮机的EC也刷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都搞不懂你修改白名单动EC程序干嘛。。。。

这个,说来话长,
一、修改白名单要修改BIOS,修改好的BIOS必须在DOS刷新,
二、DOS下刷新不支持降级,所以只有在WIN中用官方BIOS降级,但,同时EC也降级了
三、在DOS升级到修改过的白名单BIOS之后,也必须再同时将EC也升级,二者必须配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剪板带程序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想办法买个编程器自己搞,反正以后这种EC坏或丢程序的多的是

是,
目前马云卖的都是剪板EC,
JS判断的标准是用图片来对照,一者不一定是好的,二者,图片对照不一定能找到完全准确的,

编程器自己搞,这个难度貌似比较大,
连马云JS都没搞定的事情。。。。。。。。。。

网友:
能介绍下怎么分辨带程序的io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是,
目前马云卖的都是剪板EC,
JS判断的标准是用图片来对照,一者不一定是好的,二者,图片对照不一定 ...

看看有些EC芯片有资料的,刷写飞线以及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名单你是拆机刷的吗?
我今天见过这部机子,客人拿走了。

抱歉,我误会了,

白名单不用拆BIOS芯片,

一、WIN下Fptw64备份原始BIOS
二、BiosFixer_2.0.exe去除白名单
三、降级BIOS
四、DOS下刷新修改好的BIOS,
另外,EZH20可以打开BIOS高级菜单和默认显卡超频

补充内容 (2016-3-18 07:34):
Y410P_Y510P_BIOS_v3.05_修改刷新工具里面,然后DOS目录下面的EC305.BIN,128K字节,,,,是EC内部程序,软件刷新用的,已经亲自验证OK,只是不知道是否跟编程器的格式相同,不过我估计应该是一样。。。。。。。

网友:
论坛没见过刷这样EC的,淘宝上买剪板EC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看看有些EC芯片有资料的,刷写飞线以及程序

目前好像还没看到有人这样干过,,,,

其实,飞线+编程器能解决才是王道。。。。。。。。。。

网友:
昨天换了一个Y500的EC带程序的 有点小贵 带版一起的

网友:
现在修机越来越麻烦了,EC带程序都只能厂家才能刷了

网友:
好像只能卖剪板的EC

网友J:
既然有刷机工具为啥不接着刷呢

网友:
不然只能去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既然有刷机工具为啥不接着刷呢

机器正常时,可以用软件刷新
EC挂了,机器都不触发了啊。。。。。。。。。。

网友:
刷成白名单有什么用?

网友:
还是买个座子,自己下个程序刷,买剪板的也不一定好的

网友:
这个只能买个拆机的EC 了,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目前好像还没看到有人这样干过,,,,

其实,飞线+编程器能解决才是王道。。。。。。。。。。

嗯,这个型号的不知道有没有资料

网友:
淘宝上有带程序的EC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嗯,这个型号的不知道有没有资料

我上传的附件里面有,
EC只有128K,3.05版本

网友:
直接买剪板的吧,方便放心点

网友:
EC带程序必须搞的

网友K:
没遇到过这个EC,只知道KB9012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遇到过这个EC,只知道KB9012带程序

这个跟KB9012差不多,也是128脚,也是128K程序,
这货,联想用得多,会见到的。。。。。。。。。。。

网友:
我们经常换的,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买了两个剪板的,貌似都是Y430P的,一个是3.56,一个是3.57,
Y410P最高BIOS才3.08,

Y410P Y430P通用吗?
现在的情况是,两个EC都是能开机,但是1分钟左右掉电重启,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出来说下。。。。。。。。

网友:
Y410P Y430P这两货,连主板号都是一样的,,,,崩溃啊,,,,,,,,

网友:
正在修这机器,不充电,最好不是EC的问题呀

网友L:
楼主的EC程序是OK的吗,我正想刷这个试试

网友:
现在你只能换淘宝上剪版的EC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EC程序是OK的吗,我正想刷这个试试

29楼附件里面的EC305.BIN,肯定是OK的,亲自验证过,
不过,这东西真心麻烦,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现在还没有搞定呢,,,,,,,,,,,,,,,

网友:
最新情况,
马云上的JS都分不清楚,Y410P Y430P的区别,
这两货外观完全一样,JS们也不太愿意搞清楚,
反正上机不保,
继续纠结。。。。。。。。。。。。。。。

网友:
这种EC最后还是买剪板的,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反正这样了  刷哈无妨

网友:
好的,谢谢,我下载来刷上去测试一下,我这个是不充电,能放电,查不到哪里问题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句,你这EC程序是怎么读下来的

网友:
EC自带程序不好刷吧

网友:
买个剪板的  玩玩

网友:
你再用官方BIOS升级程序把 BIOS和EC弄到相同版本,
如果不行,那应该就不是BIOS或EC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EC 芯片里面有资料吗

一定有,必须有,
128K字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N:
不会啊,RT809上面直接飞线就行了。

有没相关的资料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最后报告一下,已经弄好了,买的第4片剪板EC,终于对上号了,EC版本号很低,V1.02.T04,EC芯片的出厂年份是1305,
综合来看,应该是工程版的主板上剪下来的,万幸应该是Y410P的工程版,

网友:
最后跟大家说一说,Y410P Y430P的EC,
这个极容易弄混淆,
马云上的JS没一个弄明白的,

Y410P Y430P的主板,板号相同,都是,VIQY0 NM-031 rev1.0 2013-05-21,
所以EC肯定相同,都是IT8586E 有两个小编号,FXA FXS,目前情况来看应该是通用,
EC周边也完全相同,这部分是马云JS来判断剪板EC是什么机型的唯一方式,所以马云JS是分不出来Y410P Y430P的
而Y410P使用Y430P的EC是有问题的,能开机,能正常显示,但1分钟掉电(我遇到的情况),
目前个人认为能判断的依据是出厂时间:
Y410P 201308上市,,,,,,Y430P 201405上市,,,,,
我买了4片剪板EC,
出厂时间分别是:
1434   Y430P 3.56版本
1435  Y430P 3.57版本,
1422  目前不知道,估计也是Y430P
最后一片 1305 基本确认是Y410P的工程版,

综上所述,EC出厂在14之前的,Y410P的可能性大,EC出厂在14年之后的,Y430P可能性极大,
这是目前最可行的判断方法,供参考。。。。。。。

网友: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哈哈 反正是为了下载分 哈哈

网友:
我就是看看,这种最蛋疼

网友L:
楼主目前故障解决没有

网友:
淘宝 貌似现在已经有卖EC 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目前故障解决没有

解决了,

心情不知道说什么好,

前后买了4片EC,,,,,,,,,,,,,,

网友:
这个问题完全没看懂

网友:
这个芯片带资料哇

网友:
ddddddddddddd

句容诚信电脑 -10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完全没看明白

网友:
买剪板 的上去就好 前几天换了一个不加电 换上去一切都正常。

网友:
可以在809f上加个转接板都可以刷8586系列了

网友:
买个jian  的

网友:
改什么白名单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修好说一下啊!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修好了分享下经验

网友:
有程序的EC不好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相关的资料共享一下,谢谢,,,,,,,,,,

2789145671  你加我QQ,我发给你

网友:
内存供电 啊 还有供电没查出来

网友O: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带程序的,
我想知道的是,还有没有办法,不换EC能搞定的。。。。。。。。。。。。。。。

现在可以刷这个程序    8580 8586 都可以搞

网友:
找报废主板  拆io

网友(2016-05-10):
买剪板的就OK

网友:
肯定是带程序的

网友:
楼主你这EC程序哪找的呀?我怀疑我这个EC程序也挂了,想刷个试试。

网友:
有教程怎么刷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现在可以刷这个程序    8580 8586 都可以搞

怎么刷 有简单介绍吗

网友Q:
买块料板,拆下EC换上,额,这样代价是不是太高了?而且,这个料板不一定好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买块料板,拆下EC换上,额,这样代价是不是太高了?而且,这个料板不一定好买啊

不用买料板,有剪板EC,30-40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怎么刷 有简单介绍吗

貌似,听说,
可以用飞线,在普通编程器(RT809F)上刷。。。。。。。。。。。。

网友P:
引用 网友B:
貌似,听说,
可以用飞线,在普通编程器(RT809F)上刷。。。。。。。。。。。。

下血本3 今天买了座子刷下 到时弄个帖子

网友:
问下卖芯片的了   这个应该直接换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下血本3 今天买了座子刷下 到时弄个帖子

刷好了到时候分享下下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