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H61R

楼主(2016-03-13):
这个主板的所有usb口都不可以用 供电都有 我不想给这个板子换桥 看看还有其他方式把usb整能用了 吗
那个高手知道有其他吗

网友A:
如果不换桥
首先把所有USB头换掉试试
要是不行  你还是老实得去换桥把

网友:
USB不能用供电正常,打USB数据线对地值,然后查USB的时钟,USB过流信号,USB偏置电阻,如果都正常了那么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换桥
首先把所有USB头换掉试试
要是不行  你还是老实得去换桥把

USB头有问题看都能看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头有问题看都能看出来了

看不出来
除非有明显得坏才看得到
楼主这个问题 我是死马当活马医
还有 凤叔 小妹版主已经卸掉 以后要多多支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
除非有明显得坏才看得到
楼主这个问题 我是死马当活马医

哎,为什么不当版主了呢?可惜了,没你不活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哎,为什么不当版主了呢?可惜了,没你不活跃了

你们专职版主很厉害得
我是被你们专职版主卸掉得

网友:
可以用PCI转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专职版主很厉害得
我是被你们专职版主卸掉得

我没惹你不高兴吧?看来不是对某个别专职版主惹你了,是所有的啊,我感觉压力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