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改装WIN7蓝屏

楼主(2016-03-13):
HP这款改装WIN7 64位会蓝屏
怎么装 谁装过

网友A:
装系统的时候先别装显卡驱动,装好系统再打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系统的时候先别装显卡驱动,装好系统再打驱动试试

没打驱动就是刚刚跑完GHOS  开机就自动重启  我这是纯净版的

网友:
BIOS里面 WIN7 OS 改了么

网友:
模式不对,分区引导盘的是mbr的嘛

网友:
换别的版本试试看

网友:
原来是什么系统  硬盘工作模式改过了吗

网友:
改 BIOS没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