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70P6电源板坏了

楼主(2016-03-13):
   飞利浦170P6电源板坏了

找遍了,找不到哪里出问题了  就是没有电压  5V  12V
这个电源板电源IC坏了,没有合适的,就拿万能的改了,还是不行 ,要是这个电源没救了  只能改了

如何改电路,  原来的电源板有PWM,BL,N/F   这个怎么改装呢,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是准备改高压板还是电源板不通电了  说明白  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准备改高压板还是电源板不通电了  说明白  可好!

电源板没有电压,电源IC坏了,没合适的,想那那个万能的模块改,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没有电压,电源IC坏了,没合适的,想那那个万能的模块改,结果还是不行

准备改通用电源板是吧   你把12V 5V链接驱动板的线链接好后 把驱动板发出的开关高压信号链接上不就行了么。。。通用高压板的亮度控制 一般是低压最亮  不连就行,,,等于你只需要吧你去动版的12V 5V  ON GND链接好就行了 就这四个线就可以,,,,

网友A:
另外你的万能电源模块哪买的啊  我看像是电视机上面用的  是不是你的万能电源模块不行啊  还有就是 你的线都连接对了没有  我用的万能电源模块是5跟线的  你用的好像是四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万能电源模块哪买的啊  我看像是电视机上面用的  是不是你的万能电源模块不行啊  还有就是 你的线 ...

5根线的 , 黄黑红白绿   这五个线   难道不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准备改通用电源板是吧   你把12V 5V链接驱动板的线链接好后 把驱动板发出的开关高压信号链接上不就行了么 ...

PWM 和  N/F 那个是开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WM 和  N/F 那个是开关呢?

N/F是开关。。。开关好测  你吧驱动板的12V 5V链接好之后 你按开关按键   在开机的时候稍微有个1至2秒的延迟  然后才出来一个3.3或者5V电压的那个就是高压控制线!开关控制信号是驱动板发送给高压板的  也就是说你只要吧驱动板的电源连接好  驱动板就能开关机,,,然后再测开关控制信号   这样说你能否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F是开关。。。开关好测  你吧驱动板的12V 5V链接好之后 你按开关按键   在开机的时候稍微有个1至2秒的 ...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连接好的,可是图像不显示,黑屏,电源灯是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连接好的,可是图像不显示,黑屏,电源灯是亮的

灯都亮了,不会是驱动板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都亮了,不会是驱动板有问题吧?

驱动板坏了?  这个显示器一开始能显示,用着用着就这样了,难道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A:
你找到你通用电源板的高压控制线没有  驱动板的电源灯亮说明你的驱动板电源连接好了!现在应该是高压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你通用电源板的高压控制线没有  驱动板的电源灯亮说明你的驱动板电源连接好了!现在应该是高压不亮!

难道我接的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没有电压,电源IC坏了,没合适的,想那那个万能的模块改,结果还是不行

确定变压器是好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我接的不对吗?

晕了  我说的够明白了吧 你先把12V 5V GND接好。  然后在驱动板上找控制线,控制线跟其他电压不一样 按一下开关  一般指示灯亮了之后延迟1-2秒才出3-5V的电压  很好找的  找到后把控制线连接到你改的通用高压板上不就行了么?这样能理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我接的不对吗?

要是还不行 你这样吧   简单点  你把驱动板链接好 用你测试灯管的工具 点亮其中一个灯管  看看屏幕正常不  正常的话就说明是高压的问题  你改的通用电源板高压是好的么?确定高压是好的话  哪就是你的控制线不对。高压的供电线是板子上面直接走线布好的,差的就是一根控制线而已  你确定好你的电源板高压控制线是哪一个  然后找到驱动板发出的高压控制线  连接好不就行了吗。  真心无语。。。实在不行你私聊我吧  我帮你微信视频一下。。。这问题简单的跟1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了  我说的够明白了吧 你先把12V 5V GND接好。  然后在驱动板上找控制线,控制线跟其他电压不一样 按一 ...

你说的控制线不是开关的那个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控制线不是开关的那个线吗?

我晕  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   控制线是驱动板发出的点亮灯管的信号线。这跟线在驱动板连接电源板这几根线之间,  你发的第一张图上面有个N/F这个应该就是控制线。  你测这跟线  表笔黑的接地  红的接这跟线。然后按开关  当开关指示灯亮后的1-2秒内  这跟线上会有一个3-5V的电压  说明这跟线就是控制线。你把这跟线连接到你换的通用电源板的高压控制线上就OK了。  要不你把你通用电源板的接线部分拍个高清照片  我给你说你需要怎么连接吧   前提是你吧你驱动板的控制线找对了。或者你吧你QQ发来  我给你视频一下 直接告诉你怎么连接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  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   控制线是驱动板发出的点亮灯管的信号线。这跟线在驱动板连接电源板这几根线 ...

我qq   286492969

网友:
这种板,网上应该卖得很便宜吧?没必要花心思去修它。楼主上网找找,估计顶多十来块钱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