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修

楼主(2016-03-13):
kl6,正常待机0.00x,开机0.06,掉电

测了下15v没出来,仔细发现pr251已腐蚀

连线ok,抓了个lvds

网友:
这种桥待机需二级转换的一般都是15V这边故障

网友:
PR251腐蚀,不能说+15V没出来吧?

网友:
这个机器 3 5V的滤波电容 也容易坏

网友A:
请问LVDS是在屏接口的哪个点,也就是信号点

网友:
呵呵,又是捡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VDS是在屏接口的哪个点,也就是信号点

屏线接口 几对

网友:
+15V  这个地方最容易出故障了   进水也是这里容易进水 这个机子

网友:
广达的15v很经典

网友B:
比较容易坏的故障               天天来几台这样的 爽翻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缺电压

网友:
我有一台华硕VX6S开机电流跑到0.4几重启4次屏无显示。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钱好赚啊,楼主会用示波器很不错啊

网友:
进水导致腐蚀的吗!好长时间不修笔记本了!对笔记本都没反应了!华硕的笔记本这样的问题就算捡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容易坏的故障               天天来几台这样的 爽翻

;P;P;P;P;P;P;P;P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也容易进到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