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Vostro 15-3549亮机备份BIOS

楼主(2016-03-13):
好像论坛上没有,备份了一下上传了,型号如下:
DELL-Vostro 15-3549 janus_intel-mb 13302-1 rev:a00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A(2016-04-22):
你这个刷了电都不通了。原问题是能显但内存检测报错,本机内存在别的机子上能正常用,别的机子上的好的内存在此机上同样会检测报错。

网友:
你这一个文件是DCF格式另一个文件是PRJ格式的,经验证确定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刷了电都不通了。原问题是能显但内存检测报错,本机内存在别的机子上能正常用,别的机子上的好的内存 ...

这个内存比较特殊的      要换一样的才行    编号那里带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内存比较特殊的      要换一样的才行    编号那里带L的

都不上电了啊

网友B:
。。。。  我手上有个可以的BIOS  你要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我手上有个可以的BIOS  你要不要

万分感谢,我已经有了官网的了,原机的BIOS也没有问题。机子通电不显报警不是BIOS问题而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分感谢,我已经有了官网的了,原机的BIOS也没有问题。机子通电不显报警不是BIOS问题而是CPU的问题。

  嗯     搞好了就好   哈哈

网友:
刷了不触发 我原来的还是亮的 这个直接不上电了

网友:
这个版号13302-1 有2种颜色的PCB 大家看好颜色刷 补一个颜色不亮的  一样的大概10秒才亮

网友:
刷个试试吧

网友:
版号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BIOS解压怎么2个文件啊?

网友:
经验证 刷完不触发,有可能备份错了吧

网友(2016-05-30):
楼主又忽悠了一把     这个BIOS   确定是坏的     刷了不触发

网友:
这是另保存的bin文件格式,这个应该没错了,机子不在了也没法测,对下过的朋友表示歉意

DELL-Vostro 15-3549 janus_intel-mb 13302-1 reva00.rar

网友(2016-07-25):
楼主,问下,你这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

这板子,据我所知:“同型号”的有3种不同配置!不知是否通用???

网友:
试了,楼主这(19楼)的BIOS  99%应是独立显卡的,我这边集成主板,刷完后居然不亮了(上电电流及跳变基本正常)。

也怪我自己,原BIOS没备份----编程器没找到合适的通用型号   25L6473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