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400打印全白

楼主(2016-03-13):
修一台联想7400,客户刚用一年多新机器,打印全白,拆机无明显故障,换吧,先硒鼓粉盒一套换了,不行,接着高压板,还不行,那就剩激光器了,换,!!!!!换过后还是老样子,怀疑主板,就连电脑扫描下,扫描正常,就是打印复印全白,自检也也是,硒鼓接触点,都看了,问题解决不聊了,求救!!!

网友A:
搅粉齿轮检查过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搅粉齿轮检查过没有?

搅粉齿轮应该有淡淡的痕迹吧

网友:
盲目的换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解决了说一下情况谢谢我的机器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解决了说一下情况谢谢我的机器也一样

呵呵,木有,还没方法,搞好了,跟你说

网友D: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机器有一个激光器快门,是用来挡灰尘的,看一下是否打开,一般顶快门的部分是塑料的,很容易折,在门的部位。

网友:
能把你打印出来的样张,贴上来看下

网友:
同意七楼的说法  你还是  按照七楼说法弄弄看吧

网友:
解决了没有,能分享出来吗,想知道怎样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E:
应该是没装好,按照7楼说的试试,或者人为把激光器内部的遮挡装置给顶住,再装上去试试

网友F:
  同意七楼  怀疑激光没照射到鼓芯上  被阻挡了

网友:
打印全白 可以再更换块 DC板(高压板)试下,楼主更换的DC板确认是好的不?DC板故障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这机器高压板坏的多,楼主再换一片高压板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粉盒的齿轮

网友G:
首先告诉你不是什么粉盒驱动齿轮,因为这个坏了还是能打印出一点的。你高压板换了,触点也检查了,那还是激光器和主板,对了那个激光器,侧面有个挡板连杆,检查下,最后换个主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告诉你不是什么粉盒驱动齿轮,因为这个坏了还是能打印出一点的。你高压板换了,触点也检查了,那还是激 ...

这个是7400侧边没有连杆,和挡板,我拆拆装装好多次了,粉盒也是会转动的,鼓芯也是,现在怀疑主板了,不想再买板了,投资太大,还不知好不好,下次遇到同样机器取了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意七楼  怀疑激光没照射到鼓芯上  被阻挡了

这个机器激光器是没有遮挡的,怀疑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没装好,按照7楼说的试试,或者人为把激光器内部的遮挡装置给顶住,再装上去试试

这款机器激光器没有遮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搅粉齿轮应该有淡淡的痕迹吧

都正常的, 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机器有一个激光器快门,是用来挡灰尘的,看一下是否打开,一般顶快门的部分是塑料的, ...

这个机器没有挡板的,

网友:
都换了这么多,最后只差换主板,不试下怎么能甘心?如果下次还遇到类似的问题,不是又要折腾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