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英特尔集成 开机灯闪四下

楼主(2016-03-13):
       如是HP CQ40 英特尔集成  开机灯闪四下   刷BIOS无果,加焊南桥OK!虽然网上说是显卡不过,集成怀疑北桥,我个人觉得INTEL北桥很难有问题,

网友:
于总又秒杀啊

网友:
电流上到了多少啊  怎么南桥也会造成这个故障

网友:
亮机图来一个看看  无图无直相哦

网友:
看来还是要根据经验来判断问题

网友:
请问你是松阳一霸叶总吗?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不过加焊北桥后OK

网友:
这个闪灯4下 BIOS问题解决过  南桥没有遇见过

网友:
电流如何??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我也试过是bios的。

网友:
这个要查是信号没有出来还是什么问题,要按时序查

网友:
加焊,还有易返修的

网友:
还是换,比较安全

网友A:
遇到一个HP CQ45,intel 独显,也是闪4下,都说是BIOS,刷了N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找图纸后 发现南桥有问题果断换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个HP CQ45,intel 独显,也是闪4下,都说是BIOS,刷了N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找图纸后 发现南桥有问 ...

是这样的,故障一样不一定是同样的问题  思路多元化

网友:
为什么都喜欢用“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