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L通病短路

楼主(2016-03-13):
戴尔通病短路
N5110DELL电流表插上去一下就大电流     短路
老师说先观察看是那里 (一般都是电容)
我就拆开看了看有2个板一个大板和一个小板
我先看了大板没有那个电容有问题
我就试了下把电流表插上小板,不接大板
大电流  说明大板没问题
找到了就是小板的问题
拆开后老师那过去看看了
再给我看  我看到电容有一条黑
老师说我看对了  我就把它拆掉就好了 哈哈

网友:
问题明显的比较好修

网友:
这个是送钱的

网友:
大电流送钱的

网友:
大短的要么就是坏电容送钱的,要么就是击穿管子烧一大片的修的累死

网友:
    按理说 楼主是拿到捡钱的机器了。。。

网友:
大短路一般都比较好修了

网友:
今天修个大短 可惜是店里的给学徒练手的机子

网友:
楼主捡钱了噻。刚干这一行哇?

网友:
这个位置的短路不能定义为通病短路吧

网友:
这个是好修啊。

网友A:
大短最好修了,送钱的东西,N5110修道过一个卡LOGO的,,是USB3.0的芯片问题,,把芯片拆了,,直接把USB2.0的数据,和5V主供电飞过来,,,,当2.0用了,,,好在客户同意,,

网友:
新手修机 激动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电容坏就说通病 不妥

网友:
这种是送钱的,你懂的

网友:
能过快速的判断短路位置,原件。赞一个。

网友:
这种电容短路看都看得出来的

网友:
大电容短路 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很好修

网友:
大电流电容短路时正常现象

网友:
通病   充电口附近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最好修了,送钱的东西,N5110修道过一个卡LOGO的,,是USB3.0的芯片问题,,把芯片拆了,,直接把USB2. ...

修了一台华硕的卡LOGO   3.0的芯片坏了 拆了   连上线  不定时掉电··结果还是换的芯片

网友:
最怕 板子都烧穿了··

网友:
dell很多这种毛病

网友:
烧的比较明显。送银子的

网友:
戴尔米粒电容容易短路很正常嘛

网友:
【迅维】的学员。太厉害了 这都能修好

网友:
我干一个差不多一个月了。电路图还不怎么看得懂

网友:
送钱的机子,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子啦

网友:
送钱的主板啊 哈哈

网友:
大电流一般都是送钱的,有时候上管击穿干一大片的修死人

网友:
大短我有一台g40 70 联想的修好大短cpu是坏的板载pch cpu二合一客户不修了

网友:
真简单啊 这是送钱来的么

网友:
这是通病吗,楼主修过几个了。

网友:
这中机器是送钱 给我们花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