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5-3537 图中英文代表什么意思啊 大神们。求教育 新手小白一个

楼主(2016-03-13):
file:///C:/Users/xhy/Desktop/QQ图片20160313160945

网友:
想慢慢学习看电路,  图中英文有些懂有些不懂,大神们有没有好的资料神马的,想好好学习学习这些英文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买本 (维修那都不是事儿)里面有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本 (维修那都不是事儿)里面有你想要的

多少钱一本,在哪买。。

网友:
这东西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还是从基础开始吧

网友:
这里面英文代表符号都有么,我在首页看到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想入手一本那个,

网友:
意思是拉高,它高对与电路

网友:
这是广告贴吗

网友:
不是,这本来是一个求教贴,慢慢慢慢就变成了广告贴了- -。。。。

网友:
你还是报名迅维远程培训吧

网友B:
这个是供电芯片的基本脚位 有什么不懂的 ?找个芯片手册 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C:
百度翻译有你想要的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翻译有你想要的一切

谢谢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供电芯片的基本脚位 有什么不懂的 ?找个芯片手册 看下就明白了

谢谢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那几个常用的 记住就行了

谢谢指导,谢谢

网友E:
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     百度在线翻译  收藏起来   复制 粘贴  看汉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     百度在线翻译  收藏起来   复制 粘贴  看汉字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