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E5CHR 换灯条

楼主(2016-03-13):
前几天,接同行一台32寸创维电视机,现象是开机几秒后背光慢慢变暗,最后暗屏。查得升压一体板电压正常,慢慢暗的原因是背光灯珠有些坏了引起的。因为刚开机的时间发现开机背光不均匀,有些亮有些不亮。于是在网上订了一套灯条,总共六根。换上去故障解决! 效果完美!

网友:
液晶电视的灯条原来是这样的,LED灯条的故障率高吗?在显示器中,坏的很少。

网友A:
我接触得不多,也是刚刚接触液晶电视方面的,暂时只遇到两台是确定背光灯坏的。 LED显示器现在坏灯条的也会越来越多,特别是HKC给神舟代工的那一批,我都修了六台是灯条故障引起的了。

网友:
这灯条这样设计屏一定很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得不多,也是刚刚接触液晶电视方面的,暂时只遇到两台是确定背光灯坏的。 LED显示器现在坏灯条的也会 ...

本来按照道理LED比灯管要耐用一点,。可能又是厂家的

网友:
还没碰到,记下今后运用。

网友:
写得挺认真的,对亲人有很大的帮助,谢谢

网友:
这么多灯条,头一次见这样的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