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 12208-大电流问题

楼主(2016-03-13):
今天来一个联想b490机子,大电流问题,客户说前几天在我这修过,我一看,确实上次也是大电流,上次接机的时候客户在外面修过,没修好,我拆开看,显卡旁边一个mos管被拆了,我找了一个装上去,通电,亮机,这次来也是显卡旁边另一个管子坏了,换了又好了,不知道能管多久,我想问问谁知道为什么老是烧显卡旁边的管子啊!

网友:
换的时候最好是上下管一起坏 芯片不良 或者换的管功率不够 都会烧管

网友A:
把芯片跟上管下管 全换了  这样才保险

网友:
MOS 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跟上管下管 全换了  这样才保险

拿走了客户,不知道能管多久

网友:
量量G级阻值   老坏建议见芯片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走了客户,不知道能管多久

如果还有返修  就全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