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VC 屏蔽不了内存!

楼主(2016-03-13):
板号  X550CC  REV 2.0
720M独显。
按论坛里屏蔽方法。
无板载内存
PCB_ID0  低
PCB_ID1  高
PCB_ID2  高
板载4G
PCB_ID0  低
PCB_ID1  高
PCB_ID2

我只有改 PCB_ID2 为高  显示板载2G内存  。机器是4G内存。
无论怎么改都是4G 。 只有ID2 为高才是2G 。我也醉了。

求解。

本机故障是屏幕画面抖。想换个内存。试试。怎么屏蔽不了。哎。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明白 怎么改4G  2G  的  看了有点迷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明白 怎么改4G  2G  的  看了有点迷糊

我的意思是。不管我怎么改。都屏蔽不了。

只是让4G变成2G而已。

网友:
这个有原理纸 就好搞呀

网友:
怎么会屏蔽不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不管我怎么改。都屏蔽不了。

只是让4G变成2G而已。

既然已经屏蔽了2G  说明  你还是没屏蔽完全啊  还是可以屏蔽的  只是没找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屏蔽了2G  说明  你还是没屏蔽完全啊  还是可以屏蔽的  只是没找全

反复试了。就这样。我也是醉了。才发贴的。

网友:
板载内存很容易坏吗?
怎么老是要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