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5A进水小修

楼主(2016-03-13):
型号:三星300E5A
板号:BA41-01762A
故障:加电0.2掉电(未拆开之前)

同行拿来的一台三星300E5A说是可以出发,开关灯亮一下就灭了。果断拆开发现进液,两处烧的比较严重,

拿洗板水清洗,(清洗进液烧焦的地方要注意掉件,三星的本子图纸点位不好找啊)论坛搜了一圈没有找到图纸点位,只好找33E4A的参考,

发现Q63位置烧的比较严重,拿万用表测量发现没有短路,接电测量Q63一端有5V,4脚为低电平,另一边没有5V输出,果断找了一个P管换上,

接电按开关,触发亮机!

三星的就是恶心人,转化电压的管子都是P沟道的,真是·····至此维修结束,加个分呗各位看官

网友A:
呵呵,还有点位图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有点位图哦

亲,点位和图纸都不是这个机子的,是300E4A的。。只做参考

网友C:
三星电路问题的修复率一直比较低

网友:
LZ真是个细心的维修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点位和图纸都不是这个机子的,是300E4A的。。只做参考

有没有X450CC的

网友D:
三星有图有点,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电路问题的修复率一直比较低

啥都没有全靠蒙。。。

网友:
只有BIOS 。。。。图纸点位都木有。。你在论坛里搜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有图有点,还是很好修的

这个机子木有图纸点位,我参考的300E4A的。。。

网友E:
5V的电压  怎么烧得这么重

网友F(2016-04-12):
三星图纸不好找啊。。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的电压  怎么烧得这么重

那里进的可乐太多了。。。都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星图纸不好找啊。。能修好就不错了。

嗯 的确 都是参考别的机子的图纸 半蒙半修

网友:
三星的没有修过。。。看来也不是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