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LE V2自动上电维修【秒杀了】不是822额

楼主(2016-03-13):
上图

就刚才徒弟拿一块主板来
说是他嫂子得,点不亮直接拆下来带来店里了
叫我帮他姐姐修
我就直接一个暴戾给这个徒弟
来了一个多月还要姐这个师傅帮徒弟修。。。。
真郁闷
  拿到主板看到是华硕N68
问题是自动上电
很多人都是第一反应IO有问题
测量开机针1.1V
测量电池3.3 我也闷了 不会真是IO把
开始跑线
开机针有电压得接这黑表 红表笔跟着开机线路跑
跑到IO75之间一个272牌组
立刻找IT8721F IO图纸
打开图纸发现
这个272排阻是链接75脚

标记错了,应该是75

上电测试待机【自动上电就当待机来测】
72脚PWRON没电压没跳变
测量272一端是3.3一端维1.1V
IO75脚得电压应该被这个272截止或者漏电
看来问题在于272了 果断换掉
以防万一又把76脚链接得822也一并换掉
272位置

上电不会自动上电
表笔测量待机
开机针3.3出来了
跑到IO那边272测量结果两端都有3.3
75脚也出电压
开机测量各大电压
内存1.54
总线1.12
桥1.18
CPU1.09
启动项3.3转换出1.8
一切正常

眼睛好得会员可以开出跑D5了
不好得人赶紧带上眼镜继续看

亮机部分
这个问题也算是秒杀
还有就是这样问题不能冲动换IO
不然换上去还是一样那就真得很没意思了

这块主板是我徒弟嫂子得
没收钱。。。。。

风神一笑  小号首次发帖
请多加分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发展论坛得优越性

网友:
还有就是
告诉大家 修主板要细心
不能让心情冲昏了头脑

网友A:
开机针跑线到72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针跑线到72脚???

没跑72
是沿路分叉泡得
这个272也有开机线路相连关系
被这个272漏电截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跑72
是沿路分叉泡得
这个272也有开机线路相连关系

自动上电
测量开机针1.1V
从开机针跑线
跑到272排阻
打开图纸看272排阻连接72脚

改为排阻到75脚即可。

网友C:
没有电压跳变不是不会开机吗,怎么会自动上电?新人不懂,麻烦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压跳变不是不会开机吗,怎么会自动上电?新人不懂,麻烦解释下

自动上电
来测试待机
也你就是说  我这自动上电得
测量IO是否正常
自动上电 有些电压是可以测量得

网友:
华硕的这种主板都是io旁边的

网友:
厉害,学习了,要努力了

网友:
你小号不少啊

网友:
PWRON是什么

网友:
io芯片发给南桥的开机触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跑72
是沿路分叉泡得
这个272也有开机线路相连关系

这里272应该是内部阻值变大而不是漏电,漏电的话,内部阻值就会短路。

网友:
这里自动上电推测是开关针电压为1.1伏一直保持低电平状态引起

网友D:
一看就是高手啊;72脚是不是南桥提供的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高手啊;72脚是不是南桥提供的3.3?

外部电阻上拉提供的3.3伏此引脚工作信号是由io内部发出

网友E:
这板修得多了,没见过272出过问题,尽管一直想找个272的例子。

网友F:
我真没看明白,一下75脚一下又72脚,到底修的是那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修得多了,没见过272出过问题,尽管一直想找个272的例子。

呵呵,现在见到了吧?这就是一个272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真没看明白,一下75脚一下又72脚,到底修的是那个脚?

看不明白就别看了啊
】我不是备注了 标记错了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