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OZ964SN去保护方法

楼主(2016-03-13):
如题,网上很多OZ964SN去保护的方法,都不是很靠谱有哪位有去过OZ964SN芯片的朋友给详细讲一下 谢谢

网友:
最好还是能找到故障点最好,保护是有原因的。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为什么一定要去保护? 确定背光是好的吗?如果只是某根灯管坏的话,换掉就OK了。有些机型去保护后有安全隐患,高压电路板烧黑了都不会断电保护。这是我经历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为什么一定要去保护? 确定背光是好的吗?如果只是某根灯管坏的话,换掉就OK了。有些机型去保 ...

6根灯管,U型的,好换我早换了,而且成本高了,客户也不愿意。。。。。。。

网友:
搞定了,按照OZ964GN去保护的方法搞定了,,,直接一脚接一个IN4148  对地!前提是我测试过灯管OK

网友B:
这样子过不了多久就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过不了多久就会返修的

不会返修的,前提是灯管我测试过是没问题的

网友:
最好不要去保护,,既然是保护了,,说明灯管一定有问题,或是反馈电路零件有问题,,如果是灯管有问题,,用一段时间会变暗(算是好事)如果闻到严重的臭氧味,,那就有可能要烧背光组的亚力克板了

网友:
还是慢慢的查线路好点

网友:
去保护最好要引脚
看下哪个脚

网友:
一般都是不建议去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