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外星人 清屏 八声报警 开关灯一直闪

楼主(2016-03-13):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风枪先伺候

网友:
CMOS 电池看看有没有电 碰到过

网友:
此机器 双显卡 不上显卡版机器也会正常显示

网友:
清屏的还是先检测一遍吧,直接上BGA有风险

网友:
显卡加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先看看屏线接口在看看显卡接口

网友:
你不装显卡可能不能正常显示,就可以判断问题了

网友:
外星人,慢慢查查

网友:
我记得不装显卡好像也会亮

网友:
不装显卡是会亮的

网友:
不上显卡还是一样八声报警

网友:
跟DELL  N5010一样的报警,呵呵,,这机器双显卡,,不上独显也亮机,,,如果集显不亮,还报警,排除独显故障了

网友:
有没有认解救一下我
在坛子里下的BIOS  刷了 不亮  淘宝买了个10块大洋  刷了成了七声报警屏也亮了

网友:
先把显卡加哈热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机器很少见到.

网友:
外星人是高端机种呀.

网友:
那就不是BIOS问题.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首先就得考虑显卡呀.

网友:
直接刷一个BOIS上去看看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A:
这机子两个屏线接口这个是不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直接把显卡板拔了,就知道是不是显卡板影响的。

网友:
DELL的八声报警一般来说是寻不到屏,先换个屏看下吧,注意下排线有没有插好,刚搞好一个也是8声报警的,换屏不行再动主板

网友:
先加热一下

网友:
显卡问题吧  不过这个拆了显卡是可以亮的  FN +LCD

网友:
试试外接有没有显示

网友:
刷完BIOS  就成7声报警好像不过内存
在刷原机备份的也不行还是7声报警

网友:
楼主贡献一下bios呗 我的是桥坏了换桥后开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两个屏线接口这个是不是集成显卡的

不是集成那是三d屏接口

网友:
是单显卡还是双的

网友:
现在不过内存了 不插内存也是7声报警

网友:
戴尔机器  报8声 你看看屏出了问题没    我运到过好几台 7声是显卡  8声 没有检查到屏

网友:
最好  不要加焊  看看外接好的吗

网友:
外星人电脑现在不好  图纸不好找 修电脑

网友:
刷一下BIOS就过不了内存了   在刷回原机备份的也过 不了内存
郁闷

网友B:
楼主烤箱100度烤显卡20分钟,便可知晓

网友:
现在内存电压VDD  1.33V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烤箱100度烤显卡20分钟,便可知晓

你是说显卡的问题